LT3932上电烧毁问题

楼主(2020-10-30):
单通道如图所示,用了12通道,4X2并联,4个独立,总共8组光源,无论并联还是独立,上24V直接3932短路烧毁,EN PWM CTRL SYNC都接入FPGA,无奈18V下对所有引脚编程输出为0V,上电24V没事,24下对FPGA编程又再次短路,R47换成91K依然不行。使用的是EP4C FPGA。

网友A:
fpga上电配置需要几十上面ms啊,不是瞬间就起作用的。你io有下拉电阻吗?hotplug脚怎么接的?没有下拉电阻的话是恒高电平或随机电平(1/2 vdd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上电配置需要几十上面ms啊,不是瞬间就起作用的。你io有下拉电阻吗?hotplug脚怎么接的?没有下拉电阻 ...

没有下拉,也没有接LED,我认为应该没事吧,就算全部3.3V,也不应该烧掉。

网友B:
输入电源线是不是很长?遇到过输入电源线过长,DCDC电源芯片上电烧毁,Vin处加220uf电解电容后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源线是不是很长?遇到过输入电源线过长,DCDC电源芯片上电烧毁,Vin处加220uf电解电容后好了。 ...

我进电源处用的有电解电容,用稳压电源缓慢升压到22V左右就炸了

网友:
我觉得先割线吧,Q1的3脚跟后面断开,然后上电试试。一步步找原因。

网友(2022-03-12):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这也有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