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好久的一个电源布线的疑惑

楼主(2020-10-30):
画电路板子,板子上肯定很多种不同电压芯片和模块,比如12v 5v  3.3v ,,
1.在布局的时候,尽量把电源电压相同芯片和模块的布局在一块比较好吧?
2.还有板子上的主干路电源怎么走好呢?我听有的网友说走板子边缘 绕着板子走,,如果绕着走,不就是一个线圈了嘛?是否会产生天线效应,大家一般怎么走呢?
跪求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A:
感觉还是要看器件布局需要,敏感度高或者电流大的的,直接电源拉过来,剩下的我觉得差别不大

网友:
图一一般用于底层,目的不破话铺地
图二一般走顶层,

网友B:
我比较倾向于星形,都从电源那里拉出来,拉不出来就就近

网友:
画4层的

网友C:
肯定是第二张图比较合理,电源回路不能太长太细,有个退藕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第二张图比较合理,电源回路不能太长太细,有个退藕的问题。

嗯,,我一般也是这样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比较倾向于星形,都从电源那里拉出来,拉不出来就就近

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要看器件布局需要,敏感度高或者电流大的的,直接电源拉过来,剩下的我觉得差别不大 ...

你说的意思 是否也是指的星星连接呢

网友D:
第二种. 电源线粗, 短.  如果有特别大的电流如电机, 则从电源入口单独拉条电源线给电机芯片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种. 电源线粗, 短.  如果有特别大的电流如电机, 则从电源入口单独拉条电源线给电机芯片供电 ...

嗯,,有道理

网友E:
一般要求电源布线环路面积最小,注意是环路面积而不是环路。因此,如果电源没大功率用电设备,没有易扰器件,板子也统一全部铺铜的话,其实两个效果差不多的。就一点数字电路,铺铜模拟电路的应用的话,没有钛合金狗眼,是看不出来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要求电源布线环路面积最小,注意是环路面积而不是环路。因此,如果电源没大功率用电设备,没有易扰器件 ...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