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脑经常蓝屏,怎么办:(有哪些方法可以提升稳定性?

楼主(2020-10-30):
windows 7系统,最近 1a 蓝屏好几次了:(

听说硬盘坏道有时候会导致蓝屏,但是看了下硬盘完全正常的啊
内存应该没问题,以前连续运行几个月都不会蓝屏的为何最近蓝屏这么频繁呢

网友A:
金手指脏了,橡皮擦擦。你用win7自带的memtest跑跑看。1a多半是内存不良。

网友:
万故先查源!
电工嘛,拿手头的示波器,测一测你的电脑电源,各个档位的波形,如果纹波很大,那是提醒你该买个好点的新电源了,电源上的点解电容,都是有寿命的哦,时间长了,容量会下降,其它还有各种零件的衰老.................

网友B:
除了硬件 驱动不合适 病毒都有可能

网友:
双11来了,故障也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硬件 驱动不合适 病毒都有可能

哪些病毒会导致蓝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手指脏了,橡皮擦擦。你用win7自带的memtest跑跑看。1a多半是内存不良。

之前几个月一直没出问题,问什么最近20多天,隔几天蓝屏一次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几个月一直没出问题,问什么最近20多天,隔几天蓝屏一次呢

芯片老化。时间长了内存电路可能会有微观不良。也有可能是cpu缓存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老化。时间长了内存电路可能会有微观不良。也有可能是cpu缓存不良。 ...

内存电路可能会有微观不良,这种情况多见么
目前我怀疑是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存电路可能会有微观不良,这种情况多见么
目前我怀疑是软件问题 ...

1A大概率内存问题。

网友:
前段时间电脑总是蓝屏,直接蓝色什么都没有了,最后直接无法启动,主板坏了

网友:
换 win10 吧,装机有诗,蓝屏有码:

网友:
好多年,没遇到过蓝屏了。

网友C(2021-01-06):
蓝屏的原因是因为硬件和系统不兼容,或者硬件老化了产生故障,在运行出现某些异常时,windows的处理是直接抛出异常,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蓝屏,不过linux操作系统的话大多会对异常进行相应处理,使之回到正常运行,所以我们很少看到ubantu系统出现“蓝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屏的原因是因为硬件和系统不兼容,或者硬件老化了产生故障,在运行出现某些异常时,windows的处理是直接 ...

windows的故障处理为啥不能做的和ubuntu一样强大呢

网友:
换电脑 ,紫薯布丁。

网友D:
大概率硬件问题,拆一下机箱擦擦吹吹,不行的话换电脑了

网友:
重启,重装,重买三步曲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率硬件问题,拆一下机箱擦擦吹吹,不行的话换电脑了

不同牌子的内存条,之前两条一起用,稳定运行2,3个月不关机都没事,后来,每隔几天蓝屏一次,这是怎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windows的故障处理为啥不能做的和ubuntu一样强大呢

也不能说和Ubuntu一样强大吧,各有各的优点,只不过Linux相对更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能说和Ubuntu一样强大吧,各有各的优点,只不过Linux相对更稳定

我就遇到ubuntu不好的地方,我的电脑是联想y7000,结果驱动装好了,用了几天后,再次启动,发现说我的系统运行在low graphic模式下,一查,好多都有。按照提供的解决方案解决后。没用几天,又出了这个状况。郁闷。
还有发现,ubuntu的显卡性能发挥没有win好,浏览同一个网页,都会感觉win更流畅。
暂时,就只有将ubuntu束之高阁了。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