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DDR3如果不用字节操作,可以把DM直接接地吗?

楼主(2020-10-31):
像下图这样直接接地,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A:
可以。不过建议串个51r左右的小电阻(看odt设置),不要直接接地,因为odt打开时会有比较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建议串个51r左右的小电阻(看odt设置),不要直接接地,因为odt打开时会有比较大的电流。 ...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