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买的趴趴狗行车记录仪坏了电池鼓包 想买个别的求推荐

楼主(2020-10-31):
如上标题  谢谢

网友:
只要不是海康威视就行。我买了,老是死机

网友:
行车记录仪的电池是用来干嘛的?熄火后运行?

网友:
我用的博世,里面有电池,有停车监控,不需要12常电

网友:
你怎么 发现的
平时都是接在车上,开车都有车来供电,我都不知道我的是不是好的,,用四年了
----------------------------

拆开看了一下,我的也鼓了,很大 ,是换电池还是行车记录仪呢。。

网友:
360还是可以的。里面要是NT96658之类联永,安霸CPU才行。还有镜头最好是SONY IMX307,这个夜视很强悍的

网友:
那换个电池续续用啊,我的就是这样,电池鼓包了,拆开某宝找个合适的换上,又可以再战几年了

楼主:
鼓包了 把外壳都顶开了  扣不上  就这样用了几年  买来不到一年就鼓包了  现在没显示了  懒得搞了  现在功能多 又不贵

网友:
买了盯盯拍mini3

网友:
papago 还用了几年,内 电池没有容量,但还没有鼓包。主要外接充电器使用

网友:
TB 搜耐高温、相应容量的,随便买一个就行了

网友:
锂电池怀孕好像是长期满电存放造成。买一个高压电芯换上会不会改善

网友A:
盯盯拍退货,换了博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盯盯拍退货,换了博世的。

博世G7有点贵59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盯盯拍退货,换了博世的。

话说为啥退呢?准备入手

网友:
我买了海康威视的,用了几个月死机重启换了一个好像没啥事了,便宜的那款300多

网友:
我买了海康的F6pro,没电池,用得挺好的。

网友C:
最近也在留意价格,准备入个双录流媒体,准备在凌度、70迈中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在留意价格,准备入个双录流媒体,准备在凌度、70迈中选个

别买70迈

网友:
我们趴趴狗520服役五年了,还没出啥问题,偶尔需要关机充满电一次

网友D:
淘宝有个店,号称卖的是趴趴狗兼容电池。我买了一个18元,自己换上,机器又正常工作了。

网友:
今天看了下狗东,好像今晚凌晨开始很多优惠
然后好像发现之前到店安装是免费的,现在都看到收费80(前后双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有个店,号称卖的是趴趴狗兼容电池。我买了一个18元,自己换上,机器又正常工作了。 ...

麻烦给个地址,我也有一个 GoSafe 520,电池鼓包了,想换块电池看看能否用了,貌似插上USB电源,绿灯亮几个,屏幕不显示。

网友:
我的520也怀孕了,换了一个电池满血复活。

网友:
可以外挂一个电池,我就是外挂的

网友:
趴趴狗520的淘宝后面买的电池,寿命都很短。一个夏季就怀孕了。

楼主:
买了个盯盯拍 前后双录的  声控  型号是mola e5  可停车监控要用降压线 还没到 到了试试怎么样

网友:
佳胜电子新能源批发。用手机淘宝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话说为啥退呢?准备入手

某拍就象噪音发生器,太烦人。

网友:
也是狗,用了两年,每次启动要重新设置时间。下次换个牌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某拍就象噪音发生器,太烦人。

你的博世用的如何?我怎么觉得清晰度也很一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博世用的如何?我怎么觉得清晰度也很一般啊

G7GPS版,还可以,够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