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形端子压线的时候要把塑料皮也压进去吗?

楼主(2020-10-31):
完全是铜线的话,感觉不牢,是不是应该把铜线和塑料皮一起压进去,因为塑料皮有弹性,所以会压的更牢?

网友A:
好像不行,皮进去了铜线就不能压牢了。

网友B:
说的是欧式端子吧?没见过把线皮一起压进去,非得要压进去恐怕要订做加长款式,线皮压一小段再压芯线(高度不一致)。

网友:
因为塑料皮的弹性,反而更容易扯下来。。。
端子钳有四面压紧凹陷压紧的,芯线找粗一些的会压得牢固。

网友:
线材质量要好,那种差的压了装机后受重力后线皮往下掉,裸露铜丝容易撘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是欧式端子吧?没见过把线皮一起压进去,非得要压进去恐怕要订做加长款式,线皮压一小段再压芯线(高度 ...

把铜线折回来这样高度就一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行,皮进去了铜线就不能压牢了。

我试了单纯只压铜线大力就可以扯出来,我看了别的一些端子,会在尾端单独把外皮和芯线一起压住,前头再只压铜线,给我的感觉是受力部分还是需要靠外皮。皮是有弹性的,压紧之后会产生侧向的力增大摩擦力,这样才更牢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单纯只压铜线大力就可以扯出来,我看了别的一些端子,会在尾端单独把外皮和芯线一起压住,前头再只 ...

如果能拉出来,说明端子尺寸选大了,或者压接工具不合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铜线折回来这样高度就一致了吧

是可以折回来,不过端子内孔要更合适再加上线皮和线芯的压接力要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