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啥市场上很多silergy(矽力杰)的LDO都在他们官网找不到资料?

楼主(2020-10-31):
为啥市场上很多或者说大多数silergy(矽力杰)的IC(比如DCDC和LDO)几乎都在他们的官网找不到资料?
比如SY8113和SY6345,一搜卖的很多的,但官网根本找不到这俩型号,能找到的datasheet都来自其他网站,但datasheet里却顶着silergy的logo。

然后他们官网上的型号,命名看起来与这些常见的都不一样,反过来搜又变成几乎没有什么销量,甚至找不到。

这个牌子的IC都什么迷幻操作?市面上的那些全都是山里出来的顶着silergy的牌子卖吗?还是说官方就故意这么搞?如果说停产那我可是没法相信的。

网友A:
国产的官网找不到规格书或没有新型号列出是常态吧。毕竟主要是业务在推而不是网站推。
有业内人士说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官网找不到规格书或没有新型号列出是常态吧。毕竟主要是业务在推而不是网站推。
有业内人士说明一下 ...

市场上的和官网的几乎就像是2个牌子一样,虽然不能把话说死在官网一个都找不到,但实际情况是我目前看到的那些型号在官网都没有。
肯定不是新型号的了,这搞得过于分裂,以至于我难以相信市场上那些真的是他们做的,只能当作是中性没牌山中货啊,这咋敢用啊。。

网友:
联系他们公司,找他们公司购买这样可以保证正品吧

网友:
SY8113是DC-DC……
应该都是他们市场或者代理去推,不是靠官网吧……

网友:
找代理要选型表,官网上的不全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
似乎找到了一点规律,存在不同型号同样描述的,好像是故意弄成这样子的。
但这样做的原因就不是我研究的范围了
对于这种迷幻的玩意我只能选择能不用就不用了。

网友B:
提示一下,市场划分的问题,找代理最简单,还是很热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示一下,市场划分的问题,找代理最简单,还是很热情的

恩,这个词很精确,谢谢

网友C:
1.silergy官网,确实和他们在行业内地位不符。
2.silergy是一家高度灵活的公司,有量,给你开规格,当然搜不到,或者silergy改个料号当通用品卖
3. silergy 也怕别人抄袭他,毕竟三个月就搞定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silergy官网,确实和他们在行业内地位不符。
2.silergy是一家高度灵活的公司,有量,给你开规格,当然 ...

很多型号是大客户专用的。

网友:
这种一看估计就不做散户或通用市场的生意的……
不直接给下载手册就直接屏蔽了这一层散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