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B的驱动修改后在WIN10系统下面安装不了,求解决办法

楼主(2020-10-31):
产品设计中为了方便PC软件对硬件设备进行识别,用了CH340C跟CH340B两种转换芯片,并且将CH340B的PID码改了,这时PC就认不到CH340B设备了,后面按照网上的方法,把CH340B的新PID码添加到驱动文件“CH341SER.INF”文件中,这时再重新安装驱动文件,就能认到CH340B设置了,但是这是在WIN7系统下面。
后面又把驱动拷到WIN10系统下安装,竟然提示安装失败,不知有没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驱动问题?谢谢!

网友A:
改其它信息不好嗎,廠商字串之類的?為啥要改 vid pid?後者正規來說要去 USB 協會申請,不能亂改的。

网友B:
改vid和pid要重新签名才行。你得用makecert+几个其它软件生成证书,生成catalog,签名,然后把临时证书加到信任根证书列表里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其它信息不好嗎,廠商字串之類的?為啥要改 vid pid?後者正規來說要去 USB 協會申請,不能亂改的。 ...

哦哦  多谢大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vid和pid要重新签名才行。你得用makecert+几个其它软件生成证书,生成catalog,签名,然后把临时证书加 ...

好的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其它信息不好嗎,廠商字串之類的?為啥要改 vid pid?後者正規來說要去 USB 協會申請,不能亂改的。 ...

请问您知道VC软件怎么获取厂商字符串信息吗?我用厂家配的软件修改芯片信息,如下图配置软件修改内容,好像是只能修改VID PID跟Product String,而改完Product String后对应的是COM口属性里面的总线已报告设备描述,只是不知道VC有什么库可以获取这个信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