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过孔怎么像小气泡似突出来呢?

楼主(2020-10-31):
        刚收到样板,对地的过孔有点怪怪的,以前做板子的时候,过孔没有这么突出来的,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美观上还是比平整的差些~~

网友:
可能是阻焊油漏出来造成的。光固化时反面会渗出来形成类似液滴一样的东西

网友:
过孔爆油,是阻焊丝印的小问题,丝印刮刀压力,角度的问题造成过电孔塞孔,烘干时过孔内阻焊油受热膨胀,属于外观缺陷

网友:
这样比较好,油少了过孔的边盖不住

网友:
袁老板不容易呀,油少了点过孔发黄你们抱怨,油多了凸起你们也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