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D制作PCB库时,用polygon画的异型焊盘如何添加引脚编号?

楼主(2020-10-31):
polygon画的异型焊盘是没有 designator属性的,那么如何设置这种焊盘的designator呢?

网友:
放一个极小极小的焊盘上去

网友A:
能发一个焊盘的样本看看吗,惭愧,这么多年了我就没画过异形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发一个焊盘的样本看看吗,惭愧,这么多年了我就没画过异形焊盘!

类似下图,中间的散热焊盘就是异形的,只能用polygon画。
我是用LC-EDA的封装转到AD里的,中间的焊盘没有引脚编号

网友:
这个没有焊盘的属性你可以再在上面放个没有孔的焊盘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