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电子管里面的帘栅极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0-10-31):
第一种说法是是用来减小栅极和屏极间跨路电容的影响。第二种说法是解决三极管中流向阳极的电子流中有一部分会流到控制栅极上去的问题。我的疑惑是控制栅极接的是负电压,阴极发射的电子怎么会流到栅极上面呢?请马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A:
带帘栅了,我就拿5极管 6J1 举个栗子吧(图中左侧)。

控制栅极(1)并没有接负电压,而是接 0V 左右输入信号;类似的阴极(2)、帘栅(7)也接的是 0V 左右,并且接有高频通路电容。

电子应该是在控制栅极(1)电位微正的时候刚好能射出帘栅(7),在微负的时候射不出帘栅(7)。
只要是电子经过了帘栅(7),就立刻被高电位抑制栅(6)和屏极(5)吸引,最终形成屏极电流。

这个过程中帘栅(7)、抑制栅(6)应该都有屏蔽作用。就这个电路而言:
a. 如果去掉抑制栅6,显然热电子会给帘栅带来一定压力(虽然电子位于100V电势附近,但再加上电子动能就说不准可以射回帘栅(7))。
b. 如果去掉帘栅7,显然有信号导致 5/6 电位变动时,5/6 - 1 之间的寄生电容会产生位移电流,即 1L 提到的跨电容;

关于 1L 提及的“屏极电子射回控制栅”,恐怕就是上述 b 情况,不见得是实在的电子流,位移电流也是要命的。
如果这个分析正确的话,1L 提及的两种解释是一样的,防电容,也防了电容带来的位移电流。

------------------------------------------------------------------------------------------------------------

一点浅见,如果有不妥也请马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帘栅了,我就拿5极管 6J1 举个栗子吧(图中左侧)。

兄弟,你给的电路图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给的电路图对不对?

兄弟,你这样问让别人怎么回答?即使认为不太可能,有疑问直接提出来就是了。先不说电路图对不对,起码他认为对就是了。

网友:
什么年代了 还研究电子管,除非爱好者

楼主:
第三种说法是电子三极管的屏流对屏压的变化非常敏感,屏压的微小变化可以引起屏流的显著变化。在四极管中,帘栅极的位置更靠近阴极,在电子离开阴极时,正向帘栅极对电子的影响比屏极电压大。因此,屏压的微小变化几乎没有造成屏流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