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机械硬盘盘内复制,咋这个速度了?

楼主(2020-10-31):
(图片)

网友:
差不多啊,内圈磁道很慢的。

网友A:
老硬盘的确算是正常的速度了。如果是新款硬盘,开始可能可以到达150兆/s。后面就会慢下来。

网友B:
有读,有写,还要换位置,这个速度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读,有写,还要换位置,这个速度不错了

是的,机械盘这个速度太正常了,而且算好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硬盘的确算是正常的速度了。如果是新款硬盘,开始可能可以到达150兆/s。后面就会慢下来。 ...

刚开始也不可能达到这个速度。笔记本机械盘持续读/写封顶150mb,反正我,没见过这么快的,然而lz是盘内读写,则速度要减半;哪怕全部在外圈,磁头寻道假设每16mb一次,一次10ms(小摆幅+5400转盘+静音基本就这水平,甚至更慢),则读写用时200ms,寻道用时20ms,有效速度封顶了72mb。lz这不错了,不知道什么位置能达到36mb,应该是500g的老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也不可能达到这个速度。笔记本机械盘持续读/写封顶150mb,反正我,没见过这么快的,然而lz是盘内读 ...

HP GEN10 塔式mini服务器评测【全世界都说这机器无法安装WIN7, 我硬生生的完美安装成功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0470

看59楼我的8T企业机械盘测试。

写:348M/s  , 读:高于430兆/s. 当然这是开始的位置,后面的位置会减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P GEN10 塔式mini服务器评测【全世界都说这机器无法安装WIN7, 我硬生生的完美安装成功了】 https://www. ...

单个机械盘打爆它也没有这个速度。目前地球上最快的在售机械盘也只有230mb的封顶速度。你的400mb是系统缓存在搞鬼。你从ssd往机械里拷也能跑到2gb速度呢,但是连续拷几十个g就掉到200mb硬盘真实速度了。

网友:
硬盘自己往自己复制就这样,要是两个盘之间复制就快多了

网友:
同一个盘复制可以看成37m/s*2已经使用硬盘74m/s的带宽,已经不错了

网友:
比知道你用的什么硬盘,如果是多年以前的单碟500GB的7200转硬盘的话,这个速度偏低。
不过现在笔记本用的瓦叠盘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连希捷酷鱼40GB的老硬盘都不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读,有写,还要换位置,这个速度不错了

你的意思磁盘碎片太多?

网友D:
剩余6.03g,你这个vmdk是不是比50g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个机械盘打爆它也没有这个速度。目前地球上最快的在售机械盘也只有230mb的封顶速度。你的400mb是系统缓 ...

我上面的是4.9G的数据的拷贝速度。

这款raid卡只有2G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剩余6.03g,你这个vmdk是不是比50g还大

可以大概算一下,57%了,还有6。03G的剩余,那就是总12-13G左右啊。。。。。

网友:
不要在意了,硬盘稳定数据安全,才是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