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所用的高压电容和电阻如何选型

楼主(2020-10-31):
如下图这种为了过电磁兼容而增加的3.3nF/3000V电容,4.7Mohm电阻(也是耐高压),用过的给个型号哈

3.3nF/3000V不是安规电容,安规电容式400VAC左右的耐压,与这个耐压等级不符,故暂时找不到。

网友:
用过1206 2kv 1nf的

网友:
4.7m的电阻,你用的啥封装的?耐压多少?

网友:
这个配置我都是使用1kv/102p/1206C    1M/1206R    挺好!

网友:
常规搭配  1kv/102p/1206C    1M/1206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