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进小偷,求推荐适合平房用的监控方案

楼主(2020-10-31):
老家是平房,老爸说家里进小偷了,翻窗进来,家里有8000现金,万幸我爸藏的好没被翻出来,但小偷顺走了我妈积攒了几十年的一包旧钱,是一个布袋子,里面都是我妈这么多年积累的旧钱币,有旧版人民币,还有好多古铜钱。有自己捡的,有特意留下来的,能积攒这么多非常不容易,我妈对这些东西情有独钟,有时就爱拿出来看看,心里喜欢。听着我妈在电话里掉眼泪嘴上还说没事,我心里太难受了。如果必须偷走什么,我宁愿是那8000块钱没了而不是这些旧钱币。
家里平时都没人,我爸白天出去干活打工,我妈出去打工每周末才回来,所以白天时间都可以作案。我已经让他们报警了,我对让警察破案不抱希望,但是希望将来有类似案件时候能对警察有帮助,希望能有机会追回一些东西。
我爸的意思很明确,要装监控。我说,装了监控也没太大用,小偷可以把硬盘偷走,把摄像头线剪了,或者全身武装根本看不出样子。把我爸堵得没词了,只说,村里别人家都装监控了,要偷还得偷咱们家,而且听说录像都是能传网上的。我想想也是,多少也能有点用吧。所以特意过来求助各位大佬,帮忙出出主意,希望给一些实用经验和方案,适合平房的室外多摄像头监控方案。前后两排房,为了减少死角,肯定要多只摄像头了,我觉得至少每排房要2只吧。我有蜗牛黑群辉,知道群晖里有监控套件,不知能否利用上。家里有歌华宽带,连在后排房子,前排房子目前是通过wifi桥接上网的,网络带宽小,估计要换成网线或光纤了。
先提前谢谢出方案的各位!最近自己家里的事情也非常多,自己睡觉都快不够,基本没法一直在线和大家互动,但我肯定会认真看回复的。

网友:
别跟你爸抬杠啊,你说我去研究一下就好了,要真抬杠你装什么也没用。

装了的话小偷偷东西也会有顾忌啊,如楼上说的,就算装个假的也有用的。

网友:
装吧,不管有没用,给父母安全感都值了

网友A:
装吧多装几个,我老家装的萤石的。手机上就能看,视频可以存云端。确实有监控小偷就会掂量掂量。

网友:
我装的还一个原因就是没事就能看看老家院子里的情况,看看家里人都在干什么呢。

网友B:
我京东买的海康套装,4个摄像头一个硬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装吧多装几个,我老家装的萤石的。手机上就能看,视频可以存云端。确实有监控小偷就会掂量掂量。 ...

坛友这个是走流量还是通过网线上云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坛友这个是走流量还是通过网线上云盘?

通过家里的WIFI,也可以有线网。

网友:
有网的话可以装,视频传云上,有费用

网友:
就算你拉几个假的监控头模型,放在显眼的位置,小偷也会掂量掂量风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京东买的海康套装,4个摄像头一个硬盘。

谢谢,我查了一下,可以app查看视频,但是看意思是看直播,那他有没有视频录像实时传到服务器备份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吧多装几个,我老家装的萤石的。手机上就能看,视频可以存云端。确实有监控小偷就会掂量掂量。 ...

您说的是那种单摄像头wifi联网的那种吗?有没有4路8路这样的,视频还可以实时传云端的

网友:
买了一套大华的 摄像机+ 四镜头,不到900,买了一块硬盘+一4G路由,一共1400构成一机四射

网友:
我用的小米的,装家里,如果有人会推送视频给手机,就算摄像头被小偷拆了,推送到手机的时候还在。
还可以 装米家报警套餐,有人移动报警。手机也马上知道。
说这些前提是 家里有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查了一下,可以app查看视频,但是看意思是看直播,那他有没有视频录像实时传到服务器备份的功能 ...

可以存到硬盘上,我没试过远程能不能看硬盘上的视频。

网友D:
家里有网就的话买萤石吧,可以存到tf卡也可以上传云端,云端一年一百来块,可以手机远程看实况和回放,也可以有报警,我帮别人装了几十个了效果可以

网友:
家里有网,买几个萤石或小米,可以上传云的。
关键是要买带大外壳的,或者套个大壳,让小偷很容易就能看到有摄像头,摄像头藏起来看不到起不到防盗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有网就的话买萤石吧,可以存到tf卡也可以上传云端,云端一年一百来块,可以手机远程看实况和回放,也可 ...

萤石这个是不是室内用的,单摄像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萤石这个是不是室内用的,单摄像头的?

萤石只是海康旗下一个牌子,萤石系列有很多型号,室内室外都有,单个头装内存卡,要怕小偷直接偷摄像头就开通云服务,不开云就存到内存卡,家用搞什么硬盘录像机,布线不用钱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那种单摄像头wifi联网的那种吗?有没有4路8路这样的,视频还可以实时传云端的 ...

买4个就是4路呀,这个是每个摄像头都直接连到萤石的云平台,然后买存储就可以存。也可以在摄像头上插TF卡,直接存在TF卡里。想看直接通过手机APP就能调取录像。

网友:
莹石的就是摄像头那有个SD卡可以存视频,也可以买云空间直接在线存(两个都可以回放的),也可以再加个硬盘机。
可以手机直接回放查看,也可以直接看直播。
有室内室外的,有球机,(C6C那类也可以,随意转角度,我放屋檐下直接室外用了)

网友:
可以用移动或者电信的监控,直接云存储。目前比较优惠,买设备送三年云服务费。

网友:
建议你装保险柜,买大体积的,还可以打螺丝固定到墙里,绝大部分的小偷发现保险柜无可奈何。。。

网友E:
荧石c8c室外云台,320一只。海康4通道硬盘录像机193一台,硬盘自己选配西数紫盘。200w摄像头h265编码全天录像大概一天20g数据。可以远程转动云台与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京东买的海康套装,4个摄像头一个硬盘。

海康好,还是萤石好?
你选的海康哪款摄像头?

网友:
没什么用,我老家都被偷一万多了,最讨厌农村的那些小偷,丫的,不会出来打工吗,关键还是熟人作案,知道你家几点没人,真想天公打雷把那些人给劈死。

楼主:
感谢大佬们纷纷出主意!目前已买海康NVR和配套小枪机,NVR带POE,摄像头只需要连网线。东西到货了但是还没回家安装,目前试了试清晰度还可以。关于我关心的云端存储问题,确实可以买云服务,但是考虑费用问题目前还没买。
最佳答案只能选一个??感觉有点不科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荧石c8c室外云台,320一只。海康4通道硬盘录像机193一台,硬盘自己选配西数紫盘。200w摄像头h265编码全天录 ...

为什么你这个价格这么便宜。。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们纷纷出主意!目前已买海康NVR和配套小枪机,NVR带POE,摄像头只需要连网线。东西到货了但是还没 ...

35块入的坛友的绝育玩客云是支持samba的,应该是可以做本地存储的。接个淘汰的usb硬盘,最便宜,最省电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35块入的坛友的绝育玩客云是支持samba的,应该是可以做本地存储的。接个淘汰的usb硬盘,最便宜,最省电的 ...

是个很低成本的方案了  开始我想用黑群晖来着,后来看海康的NVR也不贵,就懒得折腾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们纷纷出主意!目前已买海康NVR和配套小枪机,NVR带POE,摄像头只需要连网线。东西到货了但是还没 ...

小枪机多少像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个很低成本的方案了  开始我想用黑群晖来着,后来看海康的NVR也不贵,就懒得折腾了 ...

可以把视频存在黑群晖么
视频不是直接存在NVR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枪机多少像素的?

买了200W和500W的。黑群辉有个ip camera的套件,可以直接获取市面上常用IP摄像头的视频并存储,还有一些其他功能,这样就可以省去NVR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买了200W和500W的。黑群辉有个ip camera的套件,可以直接获取市面上常用IP摄像头的视频并存储,还有一些 ...

你买nvr了,还准备把视频存到黑裙上么
支持同时存到nvr和黑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买nvr了,还准备把视频存到黑裙上么
支持同时存到nvr和黑裙么? ...

有NVR就不用黑群晖了,应该不能支持同时连NVR和群晖,因为网线只有一根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NVR就不用黑群晖了,应该不能支持同时连NVR和群晖,因为网线只有一根

用黑裙存视频,应该不稳定?你试过么?

网友H:
为啥 都不推荐360 ?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啥 都不推荐360 ?

360都是室内的吧,我的应用是要装在院子里,为了减少死角还要放两三个摄像头,所以摄像头+录像机的方案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黑裙存视频,应该不稳定?你试过么?

我就是因为没用过不知道稳定性,而且海康的NVR也不算贵,就没折腾。回头有时间试试黑群晖。这个套件还需要破解的,有点麻烦。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买了200W和500W的。黑群辉有个ip camera的套件,可以直接获取市面上常用IP摄像头的视频并存储,还有一些 ...

可以说下nvr和枪机具体型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说下nvr和枪机具体型号么

DS-7808NB-K1/8P
3T26WD-L(4mm)
DS-2CD3T47EWD-L4MM
最后一个是400w的摄像头,不是500w,上面楼层的回复记错了

网友:
昨晚给家里的小米摄像头升级固件发现,居然现在支持我自己的NAS做视频存储了,以前小米很坑,只能存储到小米自家的路由器的硬盘上,哪怕是现在二手货只要2,30大洋的小米青春版,小米这是要从良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你这个价格这么便宜。。

第一个支持40优惠,后面就不行了。

网友E:
水晶头一定用好的镀金水晶头,不然2年不到都触点发黑各种问题。cncob镀金水晶头试试。网线选监控用0.51/0.58的防晒防水防咬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晶头一定用好的镀金水晶头,不然2年不到都触点发黑各种问题。cncob镀金水晶头试试。网线选监控用0.51/0.5 ...

谢谢推荐,你说的这些我之前还真不知道。可惜网线和水晶头已经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S-7808NB-K1/8P
3T26WD-L(4mm)
DS-2CD3T47EWD-L4MM

400w像素,买2.8mm焦距是否更好?
视角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