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的AB线保护问题

楼主(2020-10-31):
RS485的AB线我们参照了现有资料添加了陶瓷放电管,热敏电阻,以及双向的TVS管,型号为SMJ6.5CA,但是实测下来当对AB线施加一个12V的电压时,虽然是起到了保护作用,但是差模信号的TVS管依然损坏了,使得485的AB线电压异常,无法正常进行通信,有什么方法其他的保护电路吗,这个差模的TVS管容易烧,有做过这方面的麻烦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
ptc选的不对

网友:
去参考电表上的配置,220直接怼都扛得住

网友:
請使用符合 RS485 規範的 TVS,譬如 CDSOT23-SM712,亂用 TVS 會讓您的設備不符合規範。

网友:
很显然SMJ6.5CA工作电压太低了,换SMJ12CA满足12V工作要求

网友:
参照研华模块,加两个共模,不要差模tvs

网友:
上个图。本身热敏电阻+TVS根据你的应用和485电路是否隔离等加的方法有些区别。你没图没法提针对性改进意见。

网友:
SMBJ6.5CA这个TVS本身没多大问题。电表里面6.5CA或6.8CA是标配。配合前端的热敏电阻或叫自恢复保险丝可以抗380VAC

网友:
电表里面不加放电管和共模电感,加了没什么效果,性价比太低,所以大家不加。电表的设计要求是485与强电部分交流隔离耐压4KVAC,直流冲击耐压6KVDC,A,B线加380不损坏了。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ht=YJG&mobile=2这是我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总的思路是TVS负责钳位,前面还要有一个阻值可变的器件负责分担大部分电压跟减小流过的电流。估计你应该是485不隔离的。我一般这种情况A,B上都是先 并SMBJ6.5Ca对地。然后再串a250-12的自恢复保险丝(好像阻值是在10Ω左右)。这样输出就算接220测试过没问题。电表为了耐压更高,一般使用kt600这种耐 DC600伏的自恢复保险丝或叫热敏电阻,内阻也会更大一点,对485的驱动能力带来削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