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在行驶中突然蓄电池提示故障

楼主(2020-10-31):
刚刚加班回家,开车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前方堵车,我就刹车停下来,突然仪表盘上显示蓄电池的图标,然后脚踩在刹车上突然就失去助力,变得很难踩下去,我马上关掉汽车启动开关,然后再重新启动汽车,这时又没问题了,请问这种现象是不是蓄电池有问题呢?后面重新启动没问题后,查看了蓄电池电量93%,健康度95%

网友:
开的什么车?

网友A:
“我马上关掉汽车启动开关,然后再重新启动汽车,这时又没问题了”

证明电池应该是好的。检查一下电池连接线是否有松动?

另外汽车电池一般可以使用3年。

楼主:
长城VV6,18年底买的,提车的时候,在高速入口拿卡时就出现过一次。当时也是重新启动后又正常了,这两年内再没出现过,直到刚刚才又出现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马上关掉汽车启动开关,然后再重新启动汽车,这时又没问题了”

证明电池应该是好的。检查一下电池连接 ...

感谢莫大回复,我也是猜测到,应该是接触不良之类的,改天我得开去四儿子让他们检查一下。刚刚我在想,如果在高速上,突然蓄电池出现这种故障,那么岂不是助力系统都没得用了,刹车岂不是踩不下去,那得多危险啊?

网友:
证明熄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莫大回复,我也是猜测到,应该是接触不良之类的,改天我得开去四儿子让他们检查一下。刚刚我在想,如 ...

失去助力应当是熄火了,出现电池图标,是不是CPU系统重启了一下,一般刚开钥匙的时候自检会显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失去助力应当是熄火了,出现电池图标,是不是CPU系统重启了一下,一般刚开钥匙的时候自检会显示一下 ...

同意,很可能就是这样。

网友:
刹车都踩不动应该是发动机熄火死机了,

网友A:
楼主有胆量买国产车,就应该已经预计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几年才发生2次,算不错了 :)

网友C:
刹车失去助力(发动机只要在工作都会有真空助力),蓄电池灯亮都是发动机熄火的表现。

网友:
电池图标是发电机故障指示,发电机和发动机是皮带连接的。失去助力,发动机一定不转了,发电机也就不转了。有没有注意到发动机故障灯亮了

网友:
又看了楼主描述,即使发动机熄火,刹车还是有一下助力的,就是踩一脚有,抬起踩第二脚就没了。如果脚踩着刹车就失去了助力,那刹车真空助力可能有问题,密封不好漏气

网友:
发电机、助力泵、空调都是通过皮带连到发动机上面的,发电机跟助力泵同时失效,很可能那个时候空调也不制冷了,偶发性的故障的话,很可能是皮带轮问题。

网友D:
电池灯亮是电池在放电状态,发电机不发电电池就会放电。刹车助力是发动机进气管提供的真空,发动机不转之后还能踩一两脚。两个现象同时出现,应该是发动机熄火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池灯亮是电池在放电状态,发电机不发电电池就会放电。刹车助力是发动机进气管提供的真空,发动机不转之后 ...

熄火也是有可能,不过楼主也开了两年车了,熄火应该能判断出来吧

网友:
检查点火电路,还有曲轴传感器。

网友F:
怀疑是自动启停功能引起的。开车前第一件事就是关掉这个功能。

楼主:
对了,我在关电重启的时候,仪表盘上还有显示发动机图标,是我要关电启动开关前一时刻,先显示蓄电池图标,然后就感觉刹车脚踏板很难刹,因为在这之前就是刹车状态,方面有堵车。我就想着关掉启动开关,还没关,就瞄到仪表盘上显示了发动机图标,我也不理它了,就关了重启了一下。就正常了

楼主:
自动启停我提车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功能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胆量买国产车,就应该已经预计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几年才发生2次,算不错了 :) ...

当时买这个国产车,也是被朋友说好开的,我对车没什么要求,就是买来接送小孩放学跟去市场买菜用的,就一买菜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熄火也是有可能,不过楼主也开了两年车了,熄火应该能判断出来吧

是否熄火最直观的就是看发动机转速是多少,不知道LZ失去刹车助力时,是否有注意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熄火最直观的就是看发动机转速是多少,不知道LZ失去刹车助力时,是否有注意转速。 ...

我倒没去注意转速,当时我后面催着我开走,我也就直接关了在重启,但是可以感觉到发动机有那么一瞬间非常抖动,然后就没了

网友:
估计是发电机要挂

网友G:
我今早上熄火的时候居然提示钥匙丢失,明明就在裤兜里,其它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怀疑是自动启停功能引起的。开车前第一件事就是关掉这个功能。

自动启停不会亮故障灯。

网友:
。。。。。不要碰国产车,哪怕想一下都是罪过

网友:
可能是蓄电池寿命到了,更换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买这个国产车,也是被朋友说好开的,我对车没什么要求,就是买来接送小孩放学跟去市场买菜用的,就一 ...

买国产,这样的问题是无解的。认命吧。

以后远离介绍你买国产车的人,他可能希望你死于非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今早上熄火的时候居然提示钥匙丢失,明明就在裤兜里,其它车

这很正常,受干扰等原因,可能信号真的丢失了。

这不用担心,车辆仍然可以正常操作,不会有任何影响。

除非你关了发动机,没有钥匙信号,就无法点火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当时买这个国产车,也是被朋友说好开的,我对车没什么要求,就是买来接送小孩放学跟去市场买菜用的,就一 ...

这种现象我的也出现一次,H6运动版。提车不到6个月的时候吧,重新启动就没事了。去4s也查不出问题。估计是电脑复位了。

网友I:
我都碰到两次了雷诺和丰田,在路上挂二档起步,车息火后电瓶灯亮起,把车锁打到关30秒左右在起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都碰到两次了雷诺和丰田,在路上挂二档起步,车息火后电瓶灯亮起,把车锁打到关30秒左右在起动就好了。 ...

挂2档起步?手动挡死火很正常。

楼主的是自动挡,在行驶过程中死火。这是非常不正常,会夺命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现象我的也出现一次,H6运动版。提车不到6个月的时候吧,重新启动就没事了。去4s也查不出问题。估计 ...

买国产车,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

网友:
二年出现2次的机率,已经是足以让你开车时提心吊胆了,除非象站长讲的已将生死置于度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现象我的也出现一次,H6运动版。提车不到6个月的时候吧,重新启动就没事了。去4s也查不出问题。估计 ...

又是同个品牌,已经讲明这是通病了,不是用不了,而是不稳定,不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刹车失去助力(发动机只要在工作都会有真空助力),蓄电池灯亮都是发动机熄火的表现。 ...

不是熄火,是发电机电压低于蓄电池电压就亮蓄电池灯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都碰到两次了雷诺和丰田,在路上挂二档起步,车息火后电瓶灯亮起,把车锁打到关30秒左右在起动就好了。 ...

小车2档起步?你当你是货车呢?空车二挡起步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都碰到两次了雷诺和丰田,在路上挂二档起步,车息火后电瓶灯亮起,把车锁打到关30秒左右在起动就好了。 ...

传说中的老司机啊,有时我也二档起步,哈哈,但是不熄火。离合半联动掌握好就行。

楼主:
昨天下午去4S店检查,也没查出来个屁。

网友I:
引用 网友K:
传说中的老司机啊,有时我也二档起步,哈哈,但是不熄火。离合半联动掌握好就行。 ...

我也不想,有时忘了停车是挂在二档。确实掌握好是不会熄火的,还是尽量避免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小车2档起步?你当你是货车呢?空车二挡起步

小车2档起步很容易。有一次我的面包车档位坏了,固定在三档上面,不能挂也不能摘。我只靠离合器控制开到了维修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下午去4S店检查,也没查出来个屁。

国产车就是这样的,认命吧。

友情提醒:开国产车注意立好遗嘱。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不想,有时忘了停车是挂在二档。确实掌握好是不会熄火的,还是尽量避免这样。 ...

我凯毕加索的时候,经常演示3档起步。2档起步太容易了。

网友:
面目全非了,大家看看还能分辨这个国产的还是合资的,还是进口车?这样尽然无生命危险。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看世界
目标分论坛:阿莫推荐
移动时间:立即移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