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手持导航设备,与定位卫星的通信能力是否远超智能手机?

楼主(2020-11-01):
不少手机也同时支持多种卫星定位信号,,照这么说这些手机自带的电子地图,是否可以替代户外手持导航设备呢?

但是听说手机搜星的能力没户外手持导航设备好,这主要是因为手机的卫星定位信号接收芯片不行么?
户外手持导航设备一般对卫星定位信号的接收做了哪些优化呢?

什么时候手机的户外搜星能力能干过这种户外手持导航设备呢

网友:
天线应该比手机的强吧

网友A:
芯片性能应该差不多,主要天线不一样,户外终端能放天线空间大点,估计天线增益大一点

网友B:
各有优势
手持机天线接收灵敏度高,反射屏,防水,入水不沉,电池好买,带手套操作.
屏幕分辨率高\地图软件跟手机比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性能应该差不多,主要天线不一样,户外终端能放天线空间大点,估计天线增益大一点 ...

给手机换个天线,是不是可以显著提高搜星能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有优势
手持机天线接收灵敏度高,反射屏,防水,入水不沉,电池好买,带手套操作.
屏幕分辨率高\地图软件跟手 ...

如果手机的定位卫星信号接收能力提高,是不是在很多户外场合也可以干翻户外持导航设备了呢

网友C:
各自的用户定位不同。户外手持导航仪更加注重专业探险越野的应用场景,智能手机则是日常生活场景。我有以一部麦哲伦探险GPS,十年前买的水货,价格大概是3K多,功能和现在智能手机比起来非常low。
但是它支持IP67防水,宽温工作,入水可漂浮,可以用作浮标;可更换碱性电池或者镍铬电池,不支持锂电池,天线是4臂螺旋天线,任意姿态都能定位,极恶劣天空条件下定位;支持静态积分定位,实测15分钟定位精度小于50cm,支持等高线地图,地图路径标记和测距,标记点打卡,探险路径自动跟踪,原路返回导航等功能。还支持月相,潮汐,星座图,日出日落时间。带有罗盘和气压海拔计。

只是早就停产了,小众应用支撑不了市场,常规应用智能手机足够了,更加专业的GPS设备价格昂贵,不是普通人能接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自的用户定位不同。户外手持导航仪更加注重专业探险越野的应用场景,智能手机则是日常生活场景。我有以一 ...

麦哲伦探险GPS具体什么型号?支持最新地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自的用户定位不同。户外手持导航仪更加注重专业探险越野的应用场景,智能手机则是日常生活场景。我有以一 ...

为什么用镍铬电池,持镍氢电池不是更好么?

网友:
来源众筹做一个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麦哲伦探险GPS具体什么型号?支持最新地图么?

别琢磨了,早就停产了,都是文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用镍铬电池,持镍氢电池不是更好么?

镍镉电池低温放电性能优秀。虽然镉会污染环境,镍镉电池充电之前必须先放电,否则会有记忆效应,但是低温性能曾经无法替代,曾经公安,森林,消防,列调都大量使用。
后来镍氢电池性能慢慢跟上来了,才逐渐换成镍氢电池。参考专业对讲机,基本上标配镍氢电池,只有HAM玩的业余机才会配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琢磨了,早就停产了,都是文物了

你这古董机可以装老虎地图么

网友D:
应用场景不一样,没有谁取代谁的说法,我猜楼主能问出这样的问题,一定是个宅男或者说是城市宅男,至少没有丛林、山地的经历,手机可玩性高,使用频繁,如果没电了又充不上电,怎么办呢,再比如对讲,现在手机应用那么牛B,为什么还有对讲和中继电台呢,而且比较靠谱一点的价格是手机的数倍乃至数十倍,要求不一样的,建议楼主出去走走,你会发现不一样的世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用场景不一样,没有谁取代谁的说法,我猜楼主能问出这样的问题,一定是个宅男或者说是城市宅男,至少没有 ...

这里主要谈的是对定位卫星信号的接收能力。
户外手持导航设备当然有户外的优点,我想知道的是,不考虑其他因素,手机在卫星信号的接收能力方面以后是否可以媲美户外手持导航设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