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有FPGA 自定义协议的串口通信源码没?我想参考下.

楼主(2020-11-01):
FPGA 和串口屏通信,没有思路, 有人有FPGA自定义协议的串口通信源码没?我想参考下,谢谢啦

网友:
发送就不用说了。
接收在接收到下降沿的时候,按波特率的一半计时,取完第一位,间隔一次取一位。

网友A:
接收麻烦些
先IO设置为中断下降沿触发,并把定时器根据波特率设置好数据采样的时间位置(波特率的一半时间采样位置就刚好在数据位中间).定时器暂停中.
然后中断被触发,就启动定时器开始采样数据.一帧有效串口数据收完成后,关中断,并停止定时清0初值.将数据移走,准备接收下一帧数据(等中断触发)

网友:
跑个NIOS不行么?非要用HDL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麻烦些
先IO设置为中断下降沿触发,并把定时器根据波特率设置好数据采样的时间位置(波特率的一半时间采 ...

还关中断,你以为fpga是单片机呀

网友:
照着 协议写就好了呀

网友:
按照时序来就好了啊,这功能入门就能做吧

网友:
哈哈。这个 tx rx 都有点繁琐。但是也不是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