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用VC编程获取串口属性中的详细信息?

楼主(2020-11-02):
请问怎么用VC编程获取串口属性中的详细信息,想要获取详细信息中的“总线已报告设备描述”,如下图,哪位大神知道用什么API函数吗?

网友:
查查DCB结构体的相关信息

网友A:
这是usb一级的信息,而非串口驱动所为。估计要用到usb相关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usb一级的信息,而非串口驱动所为。估计要用到usb相关驱动

请问用什么API库能读出这个信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用什么API库能读出这个信息啊

目测没有直接的 API。

间接地,要么装USB驱动开发(Windows SDK),要么查注册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没有直接的 API。

间接地,要么装USB驱动开发(Windows SDK),要么查注册表 ...

请问注册表是查哪个键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注册表是查哪个键值?

按着键值查找啊

网友:
試試 python 標準的串口庫,linux 下什麼信息都能讀到,因為它是跨平台的,所以其它系統可能也能讀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