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PCIe 模块加工

楼主(2020-11-02):
请教一下有跟产品要做成这种标准Mini PCIe模块,确认一下JLC这种的PCB能不能做,

网友A:
我做过的。四层板。 没问题。

网友:
四层板,1mm。随便来个板厂都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的。四层板。 没问题。

谢谢回复,我这个没多少东西就是一个射频转PCIE,请教一下两层板子不能做吗?

网友B:
两层板,我做过,没问题

网友C:
就是厚度搞1.0mm就可以,不要搞成1.6了,我第一次搞忘了就搞成了1.6,死活装不进去

网友D:
专门的硬金   金手指可能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层板,我做过,没问题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厚度搞1.0mm就可以,不要搞成1.6了,我第一次搞忘了就搞成了1.6,死活装不进去 ...

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专门的硬金   金手指可能做不了

不太懂金手指是什么意思,最近刚刚开始自己做PCB,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太懂金手指是什么意思,最近刚刚开始自己做PCB,感谢

这里指的就是楼上所说得金手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指的就是楼上所说得金手指

谢谢指教,

网友:
2层板我做过,没啥问题。这种借口不需要金手指斜边  ,工艺上普通沉金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懂金手指是什么意思,最近刚刚开始自己做PCB,感谢

金手指处的金和焊盘上的金是不一样的,如果做普通沉金不耐插拔。时间长了,金手指上的金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