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28A的AD转换结果不跟随模拟量变化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11-02):
用128A监测温度,近期发现有AD转换结果长时间不变的现象,虽然发生机率非常低,但是一旦出现,其它功能(比如定时、按键扫描、USART通信、GPIO操作等)都是正常的,看起来就像是只有ADC中断没有执行一样。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兄弟吗?
补充一下AD工作条件:8MHz外部晶体,128分频;工作模式:启动单次转换,在AD转换完成中断里读取结果,切换0通道到1通道,启动单次转换,在AD转换完成中断里读取结果,切换1通道到2通道,......重复以上过程,到第7通道采集一遍,关闭AD转换器;5ms以后重新启动AD转换,如此反复。

网友A:
通道 / VREF 切换太快了,没采到真实数值。建议切换完多等一会(>100ms)看效果,再一点点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 / VREF 切换太快了,没采到真实数值。建议切换完多等一会(>100ms)看效果,再一点点调快 ...

感谢回复。但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不存在切换参考源的情况。另外通道切换的动作是在ad转换完成中断里做的,所以如果中断转换没完成,就不会执行切换通道的动作。现在出现的现象跟这个设计原理是稳合的,所以我才会认为ad转换完成中断就没有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