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低FP6291的EN脚,VOUT竟然还有输出

楼主(2020-11-03):
FP6291的原理图如附件,把R20和Q3都去掉,FP_EN直接连接至单片机,当单片机输出3.0V给EN时,VOUT等于5V,当单片机输出0V时,VOUT竟然还有4.6V,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VOUT竟然关不了?

也试过把R20改成103电阻,Q3也接上,这时FP_EN断开与单片机之间的连接,而把FP_EN2连接至单片机IO脚,同样控制FP_EN2高低电平,也是没办法控制FP6291的VOUT输出,难道这个功能是假的。

网友:
1. 这个EN脚直接拉到MCU就好了(不需要三极管和R20)
2. 输出是会通过电感和二极管到输出的(要不在6291的输入端供电,要不就输出端加MOS关闭
这个芯片是EN(4脚为高,升压[注意是升压,不是输出]打开
有没有升压就看6291的第4脚EN电平.看FP_EN2是不行的.

网友:
这种IC就这样了,看下图就知道,所谓的使能引脚是假的,本身通过电感和二极管电源就过来了,关断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
你这个是升压结构,不焊接ic都不能关断

网友:
人家这个功能没毛病,如果你需要关闭输出可以在VCC那里加个PMOS关断。

网友:
之前这电路也让我懵逼了下,哈哈,这个EN,看做是升压功能的en,没问题啊;关断是不能的,就算IC的升压功能不工作,VCC还是会通过L1和D1,就过来了

网友:
你把U4摘掉,再看看L1和D1的电路形式,就懂了。这个不算坑。

网友A:
升压IC都这样的,不要奇怪!

网友:
EN 是打开升压功能! 不是关断输出电压! 第一次用这类芯片也遇到过此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升压IC都这样的,不要奇怪!

选同步升压的ic 就可以关断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同步升压的ic 就可以关断输出了。

再加个电感二极管和电容做sepic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同步升压的ic 就可以关断输出了。

同步的也不可能关掉,拓扑结构决定了,要关掉最好的就是输入正极断开,这样功耗也超低;输出正极或负极关掉,还有芯片静态功耗存在

网友:
有能关断的芯片

网友:
en是控制芯片内部停止工作,不再升压

网友:
以前和你一样,也有这个疑问
这是是能芯片,不是关断电流
VCC 通过二极管压降后输出了,
能关断的花,LX直接接地了,电流多大呀

网友:
模电小白?
看电路应该看得明白吧

网友:
笑出声,自己看电路啊,不要关注EN脚

电路中 VCC  经过电感,再经过二极管,可不就是到 输出了吗,压降一个二极管正向导通的电压

网友:
升压电路,你控不控EN,输出都有的。看电路都能明白了,进电直接经电感,到2极管,到输出。

网友:
楼主,你把U4取掉吧,你会惊奇地发现依旧有电压输出

网友(2021-02-02):
学习了,最近几天调一个升压电路发现此问题,大意了。

网友:
只能关闭芯片的升压功能,不可能关闭外部电路啊

网友:
我也踩过这个坑,后来又加上PMOS管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