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sim卡是热插拔的吗?

楼主(2020-11-03):
即 不需要关机,直接取出来。

我发现可以的,最近我都这么做。

网友:
可以的,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一直这么操作

网友:
一直都是这样操作的,不过除了换新手机时,基本没动过。

网友:
现在的手机电池基本不可拆,卡在外壳就可更换,通常是关掉屏再来取卡看起来像关机了

网友A:
可以的,并且sony日版插拔sim卡手机自动重新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并且sony日版插拔sim卡手机自动重新启动.

还要重启算个毛的热插拔。

三星的卡座拔出来屏幕会提示尽快插回去,以防进水进灰。

网友:
自从看到苹果店直接取后就直接取了

网友:
一直这么操作

网友:
一直这么做的

网友:
前几天刚遇到,fold2 ,开着机,热插拔,正常识别和退出。。。。

网友:
一直这么做

网友B:
sim卡 属于7816 通信,就跟拔插标准卡一样,比如电卡 ,我理解的是热拔插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im卡 属于7816 通信,就跟拔插标准卡一样,比如电卡 ,我理解的是热拔插是没问题的 ...

卡座有检测脚的是没问题的,插拔过程中会断电。怕的是有些没有做检测,插拔过程中会有短路

网友:
看手机是否支持,新出的手机好像大部分支持。

网友:
手机卡貌似可以,但是日常在工业设备上用的SIM物联网卡,拔过一次,烧掉了

网友:
用4G模块时热插拔很多次都没出过问题,自己的手机基本只会买手机时插拔一下,没怎么试过热插拔

网友:
可以飞行模式后再插拔,这样保险点

网友:
手机上干过几次没问题,DTU上这么干,烧过几张卡

网友:
热拔插常规操作
切换到飞机模式,心理作用大些

网友:
新款手机都支持sim热插拨。插拨不会重启,插入后能识别网络就说明支持,如果重启就可能是短路了不支持。

网友:
这是什么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