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必要6层板取消喷锡工艺而采用沉金工艺,大家如何看!

楼主(2020-11-03):
6层板基本上是密度比较高,而且焊盘较小,大部分有BGA的板子,相对价值也比较高,有很多客户对于喷锡及沉金工艺的不了解,选用了喷锡工艺,而喷锡工艺的表面处理表面不平整,为焊接带来了极大隐患及不良品,6层板本身价值也比较高,是否可以取消喷锡直接全采用沉全工艺?

网友A:
成本不要增加太多,当然沉金好

网友:
建议来个弹窗提示。或者默认在沉金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不要增加太多,当然沉金好

成本对于6层来说增加不大,占比不大!

网友B:
成本加的不多当然沉金了  沉金的板子可以覆盖喷锡板的要求  反过来不行
不过以前做沉金都贵挺多的啊

网友:
OSP呢,我们之前都做的OSP?

网友:
一般都是OSP或者沉金,6层从来没有用过喷锡,感觉6层板可以取消喷锡。 6层板密度比较高,BGA焊盘小,对平整度要求高,喷锡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对于6层来说增加不大,占比不大!

那当然就沉金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加的不多当然沉金了  沉金的板子可以覆盖喷锡板的要求  反过来不行
不过以前做沉金都贵挺多的啊 ...

双面300左右一个平方,沉金加多100元左右一个平方占30%,6层板如果700,沉金加多100元左右一个平方,一个平方15%左右  相比之下占比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面300左右一个平方,沉金加多100元左右一个平方占30%,6层板如果700,沉金加多100元左右一个平方,一个 ...

那加的不多,个人觉得完全可以全沉金。尤其只是打样。

网友:
沉金啊。 都上6层板了,不差这点钱

网友:
可以的,不过6层板一般都是双面

网友:
支持啊,沉金看起来高大上,关键可以减少贴片风险,高温喷锡对焊盘不好

网友:
建议增加OSP工艺

网友C:
6层板 必须沉金,就是希望沉金价格再低些就好了

网友:
建议增加OSP工艺 +1

网友:
是平摊到整个平方?还是每个客户单独收?

网友:
引用 网友C:
6层板 必须沉金,就是希望沉金价格再低些就好了

要马儿跑,得给马儿吃草啊。

网友:
多一种选择不是坏事,存在总是合理的,建议给用户选择,当选择同时SMT的时候可以强制,平时提示下足够了。

网友:
如果只做沉金有利于提高效率,那就非常好. 对于6层板来说,这点成本不是关键,关键是质量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