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ICAD导出的gerber厂家都打不开

楼主(2020-11-03):
求助:KICAD导出的gerber厂家都打不开,我自己试过了,用cam350的import-autoimport只能打开dril文件,其他确实丢失了。

我又用import-gerber data一个个导入是可以打开的,但厂家还是打不开,无奈了,有没有指教一下的?

网友A:
JLC的小助手打开你的附件是这样的,看起来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C的小助手打开你的附件是这样的,看起来没啥问题

感谢,我没用过这个,请问这是否能说明我的文件可以加工板子

网友B:
kicad 導出 gerber 怎麼設置的?截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kicad 導出 gerber 怎麼設置的?截個圖。

我也是第一次使用,是按网上描述操作的,这是gerber输出

网友B:
估計 X2 擴展不要選就好了,默認應該就沒選。
你的 gerber 我用 gerbv 打開都報一堆錯,不過最終倒是能打開。
不要看中文教程,挖坑的佔多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計 X2 擴展不要選就好了,默認應該就沒選。
你的 gerber 我用 gerbv 打開都報一堆錯,不過最終倒是能打開 ...

非常感谢

网友:
我是直接用kicad_tools插件生成的,打样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使用,是按网上描述操作的,这是gerber输出

勾选protel文件名,取消X2扩展

楼主:
感谢各位,按照6楼和8楼的方式,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