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LCEDA画了10个普通小板了,得益于库比较齐全,画起板来比较省时省心

楼主(2020-11-03):
纯粹使用感想,非技术问题。
以前用A***软件画板时候,虽然也是一些普通元器件,但是经常需要画库,挺费事的。
9月份开始接触JLCEDA,早上画了第10个板了,一键生成gerber就打样了。
现在想画个简单小板,JLCEDA用得还真挺方便的。

网友A:
确实是很方便,对新手来说几乎不会在封装上出错。
但是,这些封装焊盘 普遍加粗加长,孔也是大得松动。寸土寸金的板子,建议自己改改封装,可以把空间再压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很方便,对新手来说几乎不会在封装上出错。
但是,这些封装焊盘 普遍加粗加长,孔也是大得松动。寸土 ...

有些孔的确大的离谱,比如DC电源插座的孔,槽宽度居然超过1mm,插座实物的引脚才0.2mm厚。

网友B:
是很方便

孔的确大得离谱,尤其是插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很方便

孔的确大得离谱,尤其是插针

这些画库的工程师怕插不进去罚款,他们就扩大了。
后续我们要再审核。 今年专业版出来后,库的模式会变化,这样系统库我们修改了不会影响用户的工程。
以后每个工程的库都是工程库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画库的工程师怕插不进去罚款,他们就扩大了。
后续我们要再审核。 今年专业版出来后,库的模式会变 ...

理解,改进是个持续的过程

期待专业版

网友D:
我最近都在用EDA ,好多原理图 也在转EDA。
EDA 原理图画连线的时候不好用, 动不动画错线,或者画出一些自己不喜欢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都在用EDA ,好多原理图 也在转EDA。
EDA 原理图画连线的时候不好用, 动不动画错线,或者画出一些自 ...

拖曳功能也不好用,该拉伸或缩短的地方,有时脱开或者重叠了

网友:
没用过的库还是要自己再确认一遍,这是工程师的基本素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拖曳功能也不好用,该拉伸或缩短的地方,有时脱开或者重叠了

有大幅度的提升。
这个月就能公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大幅度的提升。
这个月就能公测了。

不太懂啊,铺铜的运算是在用户本机还是服务器的?
前几天铺铜感觉很慢,但是自己电脑并没有运行什么耗资源软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太懂啊,铺铜的运算是在用户本机还是服务器的?
前几天铺铜感觉很慢,但是自己电脑并没有运行什么耗资 ...

EDA 所有的 设计步骤都在用户端完成。
服务器就只有做文件存储。 所以这个就是铺铜算法不高效,是算法问题。

预计在2021年年中,EDA会剥离一个全离线版本出来。

网友E:
外面拿来的库,不要亲自确认封装尺寸、引脚线序?职业的电工,会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面拿来的库,不要亲自确认封装尺寸、引脚线序?职业的电工,会这么干? ...

看不懂你要表达什么,用jlceda就算不上职业电工了?封装对不对,画板时候自己不会去留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EDA 所有的 设计步骤都在用户端完成。
服务器就只有做文件存储。 所以这个就是铺铜算法不高效,是算法问 ...

pcb的库能导出给别的软件用么

网友F:
用起来卡  非常影响效率   我画120x200的板子 300个左右的零件  就卡 电脑配置内存16G  硬盘固态512G 以CPU  i5_9400  其它的倒还顺手 希望优化一下

网友:
习惯了字母软件,jlceda原理图和pcb的画线都不太好用,希望优化一下,保持和字母软件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起来卡  非常影响效率   我画120x200的板子 300个左右的零件  就卡 电脑配置内存16G  硬盘固态512G 以CPU ...

我也是,100*100,仅仅300出头的元件就卡,鼠标飘

网友:
等专业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