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日”的联想,新买电脑有问题还得自已动手换无线网卡

楼主(2020-11-03):
      “狗日”的联想, 去年给媳妇买的一台新笔记本,小新Air13,当时新出的机子,没用过几回,发现经常联不上无线网络,动不动无线网没有了,查看硬件连无线网卡都找不到了。拿着本子去联想售后,售后上来就是重新系统,当时在他那边测试不出来,拿回家又重现了,打电话,问是不是装了杀毒软件,回去后我就只装了个火绒,其它软件一律都没有装,售后说不能装杀毒,会造成无线网联不上。后来卸载了,还是一个鸟样,动不动还是连不上网,我也不想再去售后了,扯不到点子上,度娘上查,电脑问题一堆,大概率的无线网络问题,更多的是一用移动硬盘会掉网络。我的是更夸张,是有时连无线网卡硬件都找不到,有时开机直接卡屏在启动画面,得重按电源才能进系统。
      这台电脑也只是偶尔用用,最近放了一年多,前几天开机又没网了实在受不了这个,网上各种查方法,最后还是按网友方法,网购了一块无线网卡59元,来回跑市里的费用,足够自已动手了,我自已换了另一种型号的无线网卡上去,原配的直接丢垃圾筒,用到现在所有的故障全好了,和火绒压根就不相关啊,各种玩到现在没有发生过掉网,用移动硬件拷数据反复读写,也没有出现。结论就是联想这台机是垃圾,新电脑还得自已动手修,那些没有办法自已处理的网友,只能凑合着用了。
拆机

原版的垃圾货

重新买的

换上去

网友A:
烈火大侠, 把你的Mini四轴卖掉几套, 够买一个新的了, 何必受它这个气.

网友B:
联想的无线网卡质量就是这么差!国货就是不行!

网友:
吹上天的电脑也就这样。

网友C:
联想不是锁硬件,不能换的吗?

网友D:
不知道是不兼容还是硬件设计有问题。
反正是厂家的问题。售后应该是知道这个问题吧。只是没想解决他而已。

网友:
公司太大,僵化了,小公司早解决了

网友E:
会不会是驱动程序的问题,升级下就好了;原有网卡也是量产产品,消费品非常量大,按理说不至于那么水的

网友F:
还是狗东的售后服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烈火大侠, 把你的Mini四轴卖掉几套, 够买一个新的了, 何必受它这个气. ...

村长,这个不行的,花出去的钱买个垃圾回来,怎么可能不气。小四轴只是放淘宝上玩一玩,没有空打点,指望这个早喝西北风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想不是锁硬件,不能换的吗?

可以换,至少我这吧换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不兼容还是硬件设计有问题。
反正是厂家的问题。售后应该是知道这个问题吧。只是没想解决他而已。 ...

售后不可能不知道啊,连新出的Air14 Pro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售后不可能不知道啊,连新出的Air14 Pro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

如果bios都认不到,就是broadcom芯片的缺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驱动程序的问题,升级下就好了;原有网卡也是量产产品,消费品非常量大,按理说不至于那么水的 ...

不是驱动的问题,升级也没用的。售后更新清这些,他会告诉你就是这样,不给你换,因为换了也一样。

网友G:
我的也是,正好有个以前台式机的USB网卡,一直凑合用,我也买个试试。

网友:
我买的联想T1 云存储 。硬件没出问题,用户下的文件莫名的全丢了,当时接待我的客服 跟我说数据不保,然后我投诉 接待我的竟然是法务,警告我数据不保。
最后折腾了一个多月才说寄回去给我看看,邮寄也放我鸽子 说周三来取件,周日都没来。最后我自己把硬盘扣下来,找恢复工具把数据恢复出来。大公司真真的部门划分太细了 售后是售后 技术是技术 法务是法务。咱们能靠自己 坚决别麻烦大公司

网友H:
我的AIR14没这个问题,前段时间不小心接USB炸了个板子,电脑无法开机,拿回去给京东转联想维修,R5的处理器给我换成R7的了。
但是有个很严重的问题,电脑会无端关机(炸之前就有的问题),以前是弹出个滑动以关闭电脑,后来按照联想客服的方法删除了那个程式之后,就变成不弹了直接关闭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狗东的售后服务好

我就是在狗东上买的,这个时好时不好的问题,售后也是要命的,大概率不会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正好有个以前台式机的USB网卡,一直凑合用,我也买个试试。

注意型号不要买错了,换了肯定会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AIR14没这个问题,前段时间不小心接USB炸了个板子,电脑无法开机,拿回去给京东转联想维修,R5的处理器 ...

那就以未修好为由,再返修试试?你的估计是硬件哪里有状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无线网卡质量就是这么差!国货就是不行!

错了!!!
出问题的网卡恰恰是你每爹的!

网友I:
前不久收了个联想的本子,无线网卡不好用,前主人插了个USB的网卡,拿到了自己也去买了个网卡,网卡未到时在网上到处翻,偶尔发现有人说要安电池管理软件,里面有个wifi开关,打开就好用了,试过了有效,然后新网卡到了就吃灰了,已经用了三四个月了,一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前不久收了个联想的本子,无线网卡不好用,前主人插了个USB的网卡,拿到了自己也去买了个网卡,网卡未到时 ...

我的和你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和电池管理软件不相关。

网友:
看来不是个例啊,年初那台联想小新锐龙,一个月不到系统提示找不到无线网卡,过了一段时间干脆开不了机,出问题时小侄子在新加坡,叫天天不应的那种。
现在机器刚回来,送回JD返修看看。

网友J:
我的小新15 2020,昨天电池65%跳到6%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小新15 2020,昨天电池65%跳到6%

那是什么鬼,现在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不是锁硬件,不能换的吗?

那是14年前的联想电脑才有网卡白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