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实验用的可调电源。30V,5A左右。

楼主(2020-11-03):
要求用数字调压,我怕电位器用久了接触不良,调压过程中突然有脉冲高压。

楼主:
100来块的有没有?

网友A:
电位器也不一定差的.我有台二十多年前买的安泰信电源.
买的时候送了一个国产多圈电位器. 原配电位器没多少时间就废了.
换多圈后,一直用到现在也没出问题.

网友B:
300可以了,没见过更便宜的

网友C:
靠谱的150瓦不可调电源也得接近100元了。100多的花钱,悬。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谱的150瓦不可调电源也得接近100元了。100多的花钱,悬。

贵点也可以,有没有合适的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可以了,没见过更便宜的

推荐一下,可以公开,可以私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也不一定差的.我有台二十多年前买的安泰信电源.
买的时候送了一个国产多圈电位器. 原配电位器没多少 ...

不知道能不能设计成接触不良时,输出电压变低不是变高。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偶尔搜到的,自己把握,未购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7386009.1997985097.d4918997.22229abbPGijAo&id=56653853918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7386009.1997985097.d4918997.22229abbPGijAo&id=56653853918 ...

里面空荡荡

楼主:
有利于空气流通。

网友D:
我买的优利德UTP1306S
0~30V,0~6A,不过是开关电源结构的,调节旋钮是旋转编码器
天猫官方店有卖

类似的还有korad的电源 ,好像是开关前级+可调线性后级

网友:
买二手AG呗

网友B:
FPS-325D 好像可以直接键盘输入的,我喜欢这样的,体积大点纹波也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S-325D 好像可以直接键盘输入的,我喜欢这样的,体积大点纹波也稍大

波纹其实无法比较不同牌子和型号谁好点。因为产品没有在手上测试。

网友:
看厂家指标

网友E:
去年买了一个KA3005D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年买了一个KA3005D

带电脑通信多70元,有没有必要连接电脑?

网友E:
引用 楼主:
带电脑通信多70元,有没有必要连接电脑?

我买的不带,就是普通调试用。没啥特殊要求,就是为了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不带,就是普通调试用。没啥特殊要求,就是为了便宜。

他用的是不是数字电位器?
未用过数字电位器,使用方法是不是只调节增减方向,没有绝对值?即可以转很多圈,转到数值对了为至?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用的是不是数字电位器?
未用过数字电位器,使用方法是不是只调节增减方向,没有绝对值?即可以转很多 ...

没注意,我就是设置了4个固定输出,平日用也就几种电压,看看板子电流。再就是板子第一次上电,设置一下电流,防止烧板子。

网友:
n年钱买过几个兆信的电源,电位器版本的,用个3-5年左右基本都坏了。。。

网友:
KORAD科睿源KA3005D/P可编程30V5A维修KA6005D/P可调直流稳压电源

网友:
200块买了个二手渣渣外观的固纬GPS-3303C,卖家说是坏的,回来清理清理调一调用着挺好。

网友:
我也准备入手一台实验电源,占楼看看大家的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优利德UTP1306S
0~30V,0~6A,不过是开关电源结构的,调节旋钮是旋转编码器
天猫官方店有卖

网上拆解说,空载时电流不为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8315

网友F:
IV-305D
这个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IV-305D
这个应该可以。

使用编码电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编码电位器?

嗯,电压不飘。

楼主:
艾维泰科IV305D,科睿源KA3005D,优利德UTP1306S,兆信FPS-325D

除了兆信FPS-325D 便宜点,参数直输,其他三款功能和价格都参不多。

网友(2020-12-03):
兆信这个就是垃圾牌子 线性电源过充,抗干扰非常差

网友G:
it6720
一直在用,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it6720
一直在用,很好用。

嗯,淘宝报价1000元,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
我是买了个旧的实验电源,然后自己更换了数字电压电流表以及多圈电位器,确实多圈电位器时间长了还是会有接触不良跳变的问题发生,楼主担心的是有道理的。

也许当时买的质量不行吧

网友:
睿登的不错,买两个了,开关拓扑,就是纹波有点大100mV。

网友(2021-01-25):
引用 楼主:
嗯,淘宝报价1000元,一分钱一分货吧。

最后买了哪个电源?我也想买一款,搞不清哪种合适.

网友:
汉晟普源吧,买了几台了。还不错,纹波比较小。恒压恒流   精度比较高,偶尔还当个电流源用。前级LLC后级线性调节。手里也有老式的稳压电源,调试时继电器啪啪来回切总担心用不住。

网友H(2021-04-05):
汉晟普源不错,尤其是高压电源,体积小巧不占地方,功率还很强大,精度也不错。

网友I:
e3632a,现在这机器崩盘了,六百左右就能淘到不错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汉晟普源不错,尤其是高压电源,体积小巧不占地方,功率还很强大,精度也不错。 ...

这个是开关电源的 很轻巧  但是买过一个不敢买了,每次给个北京地址让邮寄过去返修,半年搞了3次,直接不要了。

网友:
北京大华无线电仪器 国内做调压电源头牌厂家,就是比较贵。      淘宝山寨电源开机和关机都有过冲现象,容易烧电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开关电源的 很轻巧  但是买过一个不敢买了,每次给个北京地址让邮寄过去返修,半年搞了3次,直接不 ...

你是用的汉晟什么规格的电源?这么容易坏啊?我有2个,一个400V1A的,一个100V5A的,用的不太多,但从来没有出过故障,用电子负载满载测试过,都能达到标称额定值。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是用的汉晟什么规格的电源?这么容易坏啊?我有2个,一个400V1A的,一个100V5A的,用的不太多,但从来没 ...

忘记了,好像300V和几十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是用的汉晟什么规格的电源?这么容易坏啊?我有2个,一个400V1A的,一个100V5A的,用的不太多,但从来没 ...

使用确实方便,  开关电源轻巧,飞梭顺手,就是质量感觉不敢恭维

网友:
DH1716A-14  大华的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I:
e3632a,现在这机器崩盘了,六百左右就能淘到不错的

有没有资源,最近入手几台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没有资源,最近入手几台电源

小黄鱼一大把

网友K:
可否给个链接,没听过小黄鱼。最近会采购数台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否给个链接,没听过小黄鱼。最近会采购数台电源

咸鱼,

楼主(2021-05-07):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优利德UTP1306S
0~30V,0~6A,不过是开关电源结构的,调节旋钮是旋转编码器
天猫官方店有卖

最后买了优利德UTP1306S,拼多多315.92元买的。

电压,电流的测量值还算准。

楼主:
串联了10U电容测试
3V测试:
空载峰峰值90MV
0.95A峰峰值47MV
1.42A峰峰值39MV

12V测试:
空载峰峰值100MV
1.30A峰峰值67MV
2.30A峰峰值6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