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oyer电源空载不起震,怎么解决?

楼主(2020-11-03):
抱歉,没条件截图。上传图片容量限制,所以压缩比较厉害

如图, 采用线性royer电路,带反馈环路控制。
问题:不起振(空载)
目前调试状态:
   1、双三极管基级都加了820R电阻,也试了1K电阻。
   2、其他器件值检查无误,谐振频率大约18k
   3、MOS处于饱和导通状态,反馈环路未进入调整模式,因此只作为普通的royer考虑
   4、变压器初级绕组感量44uH

楼主:
输出是全桥整流、滤波,常规电路,就不拍图了

楼主:
之前帖子跟着大神们搭棚做了一个电路,自己绕的变压器,倒是起振了。现在认真做,反而不行了。

网友A:
记得供电vcc端要串个电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供电vcc端要串个电感的。

换到地端了

网友:
那就不清楚了,换回正端短路mos试试看呢

网友B:
先把MOS端短路掉测试是否正常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MOS端短路掉测试是否正常震荡

mos是导通的

网友C:
线圈的同名端有没有弄错,电流多少?

网友:
看一下上电波形,是直接没有还是启动又停止了

网友D:
“【求助】Royer”标题不合格。我已经帮你修改,警告一次。2次警告将被系统自动冻结ID一星期。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圈的同名端有没有弄错,电流多少?

我以为同名端没有影响,变压器同名端就如图片所示。
上电直接不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助】Royer”标题不合格。我已经帮你修改,警告一次。2次警告将被系统自动冻结ID一星期。

帖子标题必 ...

了解,下次注意

网友C:
同名端当然有影响了,反了就变成正反馈,当然就不起振了,你先换过来看看吧

==============================================
表述错误
反了就变成正反馈  ==》  反了就不满足相位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名端当然有影响了,反了就变成正反馈,当然就不起振了,你先换过来看看吧

两侧是对称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名端当然有影响了,反了就变成正反馈,当然就不起振了,你先换过来看看吧

我擦,起振了!
还没理解原理,我认为是对称的,无所谓同名端,实际看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名端当然有影响了,反了就变成正反馈,当然就不起振了,你先换过来看看吧

我擦,起振了!
还没理解原理,我认为是对称的,无所谓同名端,实际看是有区别的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