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更新PCB这个错误好怪。

楼主(2020-11-03):
原理图检测没有问题都通过。然后更新PCB,出现如图的错误。但是没有指出受影响的对象是什么。。。请问这个错误是什么错误,如何解决?

网友:
骚年英文那么差么?后面都直接说了没有发现MT510的封装了。

网友:
报错的元件在原理图里没有写位号,但报错不是这个原因,报错原因参考2楼

网友A:
有可能的原因,
1。没有封装
2.有两个*的器件,第一个导入后,第二个没有办法生成,造成找不到PCB中的封装

网友:
大哥,你是来搞笑的么?这种问题还要问?自己买本书看看就好了,基础不扎实惹的祸

网友:
不用买书看,摆弄摆弄就好了

网友:
AD是什么鬼软件?用来干嘛的?

网友:
咱也看不懂什么问题
咱也不敢问AD是啥

网友:
楼主请告诉我你的公司名字、行业,有多少人,多少人在用AD。我们给你提供免费的服务,当然能具体到使用AD的人员名单,岗位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的原因,
1。没有封装
2.有两个*的器件,第一个导入后,第二个没有办法生成,造成找不到PCB中的封装 ...

钓鱼贴,傻到这种程度不可能是电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钓鱼贴,傻到这种程度不可能是电工的。

无所谓了,反正现在也不用了!不过开始学习的时候确实一堆低级问题,
写教程的觉得不会出问题所以不提,有些时候也许是稀里糊涂的就弄好了,也不知道原因!

网友:
感觉楼主最好换别的软件吧,这个等学精通了再换别的软件更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