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高云的FPGA嘛,有没有什么BUG?

楼主(2020-11-04):
一个项目上涉及国产化,目前选型的高云的FPGA,GW1N-LV1与GW1N-LV4,目前看他们的文档、工具更新较快,资源也较规范,因为没有用过,担心有坑。
1、我们只使用简单的粘合逻辑,做一下IO输入输出,电平转换,简单的时序电路用于串行化指示灯这样的设计,以前一直是使用的EPM240。
2、GOWIN的东西基本对标的是lattice的物料,但是现有的几款型号与lattice的又不能完全PIN TO PIN兼容,听说后期会出一个GW1N-LV2的规格,会与lattice的MXO2兼容。
3、GW1N-LV1与GW1N-LV4不完全兼容,细微管脚有不同,对于我们的应用基本可以乎略不同,但是听说GW1N-LV1有BUG,但是不明确有哪些。
4、价格,目前了解到GW1N-LV1在10元左右,而LV4在30左右,不知道这个价格是否正常,因为我们做的是电力相关的产品,可能代理商故意提高了价格。

有使用过、了解过的兄弟麻烦麻提点一二,谢谢。
如果有使用过大陆产的USB HUB芯片,也请帮忙推荐一下,之前一直使用的是GL852,我们测试下来兼容性比较好,台产的规格不能使用。

网友A:
开发工具要申请许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工具要申请许可

这个很方便的,只要与他们联系一下就好,很快就会给。TB上也有开发板卖,不过用的好像是破解的LIC

网友B:
我擦,两个图像一样的,我说怎么在自说自话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擦,两个图像一样的,我说怎么在自说自话咧

同样吓了我自己一跳。

网友C:
用过安路的还行,高云应该也不错,国内出货量也大。

网友D:
注意优化避免竞争冒险,编译工具没有A/X家的那么智能,有的bank之间有电压差异范围的要求,详细的联系他们的fae,支持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优化避免竞争冒险,编译工具没有A/X家的那么智能,有的bank之间有电压差异范围的要求,详细的联系他们 ...

价格方面如何,能PM一下嘛,我们拿到的价格感觉很差,你们走的是哪个代理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过安路的还行,高云应该也不错,国内出货量也大。

你用的安路的哪个型号,出货量大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注意优化避免竞争冒险,编译工具没有A/X家的那么智能,有的bank之间有电压差异范围的要求,详细的联系他们 ...

高云不是用synplify么?

网友D:
LV4比你拿的贵,主要我们用的少太少,才几十片,量大肯定可以谈下来,具体渠道就不知道了,采购联系原厂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云不是用synplify么?

默认用的是自己的,也可以使用synplif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V4比你拿的贵,主要我们用的少太少,才几十片,量大肯定可以谈下来,具体渠道就不知道了,采购联系原厂找 ...

稳定性如何,高低温是否有异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安路的哪个型号,出货量大么?

EF2L15BG256B  内置FLASH的FPGA,当CPLD用。 不用外加配置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定性如何,高低温是否有异常。

刚做出来的时候测过-40到+60,没问题,实际要求没这么高,后面常温用到是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EF2L15BG256B  内置FLASH的FPGA,当CPLD用。 不用外加配置芯片。

安路低密度的价格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路低密度的价格如何?

安路工具有坑,时序约束不准(和设计预设值能差30%以上,比如约束10ns工具通常能加到13ns以上),用安路需要手工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