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IP2325(5v升压12.6V充三节锂电池)这个芯片的吗?

楼主(2020-11-04):
RT,有用过这个芯片的坛友吗?有一个产品需要对3节18650电池充电,看这个用的人挺多,不知道有没有坑?或者是否有其他更合适的推荐,多谢。

网友A:
我是正打算用SLM6803 5V升12.6V 还正在用JLCEDA画图呢 打算先做个验证板多测测

网友:
一般多多少少都有坑,只能自己多试,特别是国产芯片,有时原厂自己清楚哪里有坑,就是不在规格书上说明。

网友:
很多芯片承受电压有限,需要加一颗MOS,充电头插入的时候再打开MOS,将充电芯片和电池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资料,这个不是做两节的吗,怎么做3节

这个有3节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正打算用SLM6803 5V升12.6V 还正在用JLCEDA画图呢 打算先做个验证板多测测 ...

单片机根据电池电压来判断是否充满?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根据电池电压来判断是否充满?

简单点直接判断两个LED口的状态 或者采一下电流做个积分 顺便估算一下预计充满所需的时间及修正电池容量等

楼主(2021-01-05):
现在用了CS5095,试产下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