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 串口 作为外部接口如何保护?

楼主(2020-11-04):
如题  TTL 串口 作为外部接口如何保护?

网友:
串100欧电阻

网友A:
添加一个隔离芯片,比如ADUM1201

网友:
最好用光电进行隔离,比如光纤~ 距离长、安全性更高!

网友:
加74HC14D

网友:
用光藕隔离比较好

网友B:
电阻加ESD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阻加ESD保护

此处用来保护的ESD一般用什么型号?

网友:
PTC+TVS. 或者6N137光耦隔离.  光耦的电阻330R,1K. 100米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处用来保护的ESD一般用什么型号?

srv05 多个通道的

楼主:
电阻已经加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一个隔离芯片,比如ADUM1201

这种隔离芯片挺贵的,不过有可以用作3.3V转5V的作用

楼主:
施密特触发器 刚查了一下整形用的。好主意

网友D:
带电平转换的话,可以反接二极管+电阻+TVS

楼主(2020-12-23):
引用 网友D:
带电平转换的话,可以反接二极管+电阻+TVS

最后串了100欧电阻加了TVS

网友:
用 SN74LVC2G07DCKR 也不错,采用漏极开路输出的特性,此电路成本低结构简单,响
应速度快,易于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串了100欧电阻加了TVS

如果还要兼容5V的话,可以反接二极管的方式,这样接法还能有更好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