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sot23封装的ldo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0-11-04):
最近做了一个小控制板,12v取电,驱动一个sop16的stc8f2k单片机,和2个led,所以想到直接用ldo来做电源转换,在力创上查到ME6239A33M3G,输入电压范围大,输出3.3V,应该满足。
但是做了几块样板,发现经常ldo被击穿,12v直接连到了单片机上,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ldo被击穿吗?

后来看了芯片手册,发现需要在输入端接一个电解电容,于是就在12v输入这里并联一个16v/100uf的电解电容,但是还是有概率会击穿ldo,还有啥办法可以解决吗?

力创上的介绍
ME6239 是一款采用 CMOS 工艺制作的低压差、 低功耗线性稳压器,内置基准电路、误差放大器以及 反馈电阻网络。ME6239 输入电压最高达到 30V,输 出电流最大 250mA。内部反馈电压可以设置固定输出 电压,电压范围从 1.5V 到 12V。

输入电压高达30V,输出电流250mA,抑制上电时输出电压过冲,超低静态电流功耗,低温系数,精度1%,短路电流42mA。

网友A:
你这不是击穿,应该是过热烧了吧

网友:
你这不是击穿,应该是过热烧了吧! +1

网友B:
用的开关芯片把,12v到3.3,压降太高了

网友C:
12V降到3.3V
用LDO,这压差太大了
先用DC-DC到5V,再LDO,如果对电源要求高的话
不高的话,直接DC到3.3V

网友D:
负载不大的话,示波器看看LDO输出是否有过冲,把后面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击穿,应该是过热烧了吧

你这么一说,还是有可能的,但是芯片标称的是能到250ma的,电路里就单片机和led,怎么也不会大于100ma的电流,一般50~6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不大的话,示波器看看LDO输出是否有过冲,把后面烧坏了?

现象是这个ldo冒烟了,看到有击穿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降到3.3V
用LDO,这压差太大了
先用DC-DC到5V,再LDO,如果对电源要求高的话

感谢回复,我再想想办法,主要是用ldo比较节省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开关芯片把,12v到3.3,压降太高了

谢谢指导,开关芯片就是pcb面积要画大了

网友E:
你应该把电解放在输出端。输出现在只有10uF,0603电容太小了。同样是10UF,0805比0603上电过冲电压要小,最佳方案还是加大电容,建议加100uF或更大的电解电容。可以看下这个帖子50楼我的测试和碰到的跟你类似的问题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0869703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应该把电解放在输出端。输出现在只有10uF,0603电容太小了。同样是10UF,0805比0603上电过冲电压要小,最 ...

lz上面说了,60ma。sot23-3封装最大300mw允许功耗,100度时只有125mw允许功耗,60ma 9v都500mw以上了,不冒烟才怪了。如果支持过热保护,那就会一开一关一开一关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象是这个ldo冒烟了,看到有击穿的孔

你这是热的烧了
250ma输出,不代表12V输入时,可以输出250ma。
算你50ma,12-3.3=8.7,8.7*0.05=0.4W,这个热量,就算是TO220的封装,也是热的了。

网友H:
只看电流是不行的,手册里的可输出250mA那肯定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的,一般都是按照最小输入压差的时候计算的。你这么大的压差,你这个板子直接DCDC到3.3V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上面说了,60ma。sot23-3封装最大300mw允许功耗,100度时只有125mw允许功耗,60ma 9v都500mw以上了,不 ...

所以之前没有计算好电流,使用SE8550,总是出现复位,还以为是我软件看门狗出了问题,后面才发现是电源的问题- -
最后只能换DCD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应该把电解放在输出端。输出现在只有10uF,0603电容太小了。同样是10UF,0805比0603上电过冲电压要小,最 ...

感谢指导,刚又烧了一个,还是放弃用这个器件了,换回ams1117了

网友I:
一个单片机不会有那么大电流的,换个大点封装的线性稳压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上面说了,60ma。sot23-3封装最大300mw允许功耗,100度时只有125mw允许功耗,60ma 9v都500mw以上了,不 ...

感谢指导,应该也跟功率大了,散热不足有关,还是放弃这个封装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个单片机不会有那么大电流的,换个大点封装的线性稳压器就可以

现在准备换个大一点封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看电流是不行的,手册里的可输出250mA那肯定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的,一般都是按照最小输入压差的时候计算的 ...

感谢指导,准备换一个封装了

网友J:
1117有sot89封装的,也不比sot23大多少  皮实耐操

网友K:
前面串个电阻分一下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前面串个电阻分一下压.

是个办法,但是电阻要选封装大的,不然散热又是问题,现在我已经重新画了大封装的ams1117,希望不要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1117有sot89封装的,也不比sot23大多少  皮实耐操

好的,我看看,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是热的烧了
250ma输出,不代表12V输入时,可以输出250ma。
算你50ma,12-3.3=8.7,8.7*0.05=0.4W,这 ...

应该是的,感谢指导

网友E:
楼主你确定一个单片机,两个LDO有60毫安的电流?要是没有其他外设的话,光这几个器件10个毫安左右才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确定一个单片机,两个LDO有60毫安的电流?要是没有其他外设的话,光这几个器件10个毫安左右才是正常的 ...

我看看是不是其他地方有问题了,这个电流也不太正常,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