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5.1.8.1 悄咪咪的发布了

楼主(2020-11-04):
没有公告,所以不知道有哪些更新,

但不外乎是一些 bug 的修正。

https://kicad-downloads.s3.cern.ch/index.html?prefix=windows/stable/

网友:
=6.0

网友A:
LINUX版国内没有镜像源,海外站点慢的便秘一样,所以不想折腾了,=6.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INUX版国内没有镜像源,海外站点慢的便秘一样,所以不想折腾了,=6.0

清华大学的镜像源没有呢?

网友C:
安装KiCad要占10G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华大学的镜像源没有呢?

没有LINUX版的,有windows和MAC的
windows版的已经release出stable了,MAC OS的还只有nightly,Linux的连目录结构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KiCad要占10G硬盘?

它的元件库非常大,主要是 3D 部分相当占资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的元件库非常大,主要是 3D 部分相当占资源

lite版和完全版的区别在那里,安装包体积就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te版和完全版的区别在那里,安装包体积就差很多

lite 版本不含那些大元件库,所以若当作生产力工具则还需要自己单独下载和安装那些库元件。

对于只想自己玩玩试试的人来说,lite 版就够了。

网友:
等支持元件数据库

网友D:
我还是安静等6.0吧

网友E:
主要是翻译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装KiCad要占10G硬盘?

元件库强大,这是 KiCad 的优势呀。

网友:
元件库强大, Kicad 工作流很清晰, 适合所有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安静等6.0吧

6.0有什么大的更新吗?现在也转这软件了

网友:
等6.0发布 我也转kicad了

网友:
等6.0 我也转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翻译问题。

5.1.7主要存在翻译不完全问题,打开一个界面,一栏中文,第二栏英文,第三栏又是中文,中英文混乱,看的难受。
所以还是用的5.1.6。
装了5.1.8翻译没有问题,切到了5.1.8
由于之前装过测试板6.0的,导致同一个工程文件,存在两个同名,但不同扩展名的工程文件,连库的文件格式也变了。希望6.0正式版出来在转换上不要出大问题。

网友G:
为什么我用起来感觉没有AD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我用起来感觉没有AD舒服

就是个习惯问题,KiCAD 的快捷键搞熟了,画图效率很高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个习惯问题,KiCAD 的快捷键搞熟了,画图效率很高的。

Kicad 有没有非45度或者非90度的等间距差分拉线功能呢?我发现只有cadence有这个功能,ADC也没有,它的差分布线也是45度或90度或0度布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Kicad 有没有非45度或者非90度的等间距差分拉线功能呢?我发现只有cadence有这个功能,ADC也没有,它的差 ...

这个没用过,搞不太清楚。

网友H:
引用 网友F:
5.1.7主要存在翻译不完全问题,打开一个界面,一栏中文,第二栏英文,第三栏又是中文,中英文混乱,看的 ...

请问在哪里下载6.0测试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在哪里下载6.0测试板???

正式版才叫 6.0,现在测试版叫 5.99

https://kicad-downloads.s3.cern. ... ix=windows/nightly/

网友I:
我用KICAD 连0.91寸 12832 OLED的库都找不到  还是就没有?  找库怎么找? 还是只能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用KICAD 连0.91寸 12832 OLED的库都找不到  还是就没有?  找库怎么找? 还是只能自己做? ...

你应该找连接器吧?OLED 是模块,不是电子元件,库里面一般不会有模块的,需要自己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式版才叫 6.0,现在测试版叫 5.99

https://kicad-downloads.s3.cern.ch/index.html?prefix=windows/ni ...

嗯,这个版本已经在用了,就是还不能进行AD的转换,在线转换是失败的,不清楚原因,lua环境觉得还是比较麻烦,没有尝试。

网友(2020-12-08):
引用 楼主:
你应该找连接器吧?OLED 是模块,不是电子元件,库里面一般不会有模块的,需要自己做。 ...

需要翻吗?
怎么我一直打不开网址?

网友J:
引用 楼主:
正式版才叫 6.0,现在测试版叫 5.99

https://kicad-downloads.s3.cern.ch/index.html?prefix=windows/ni ...

需要翻吗?
怎么我一直打不开网址?

网友D:
引用 网友J:
需要翻吗?
怎么我一直打不开网址?

不需要,是会有些卡,我一般会去清华源下载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help/kicad/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是会有些卡,我一般会去清华源下载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help/kicad/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是会有些卡,我一般会去清华源下载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help/kicad/ ...

清华也有出问题的时候,比如Free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