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带小功率 直流电机驱动 的MCU,8位32位都可以,要便宜

楼主(2020-11-04):
求推荐自带H桥等,能驱动直流电机的MCU,直流电机功率不大,6V,不超过1A
8位32位都可以,最好带通信功能UART、I2C等
FLASH可擦写代码
要便宜,封装小一点,引脚不用太多就行
多谢多谢哈哈

网友A:
做舵机吧?
efm8bb10 + drv983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舵机吧?
efm8bb10 + drv9839

多谢推荐,但是这个组合成本貌似有点高

网友:
stm8+spin240两者组合,外加一个st的LDO。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推荐,但是这个组合成本貌似有点高

这种方案是已经量产的,用在超迷你空心杯舵机上的。用国产的玩意还是要小心一点,如果讲便宜的话,一个舵机板也就2.5RMB以内,也就赚个辛苦钱。
不知道为什么都要价格低,都没钱赚,不长久的。

网友B:
没听说有自带H桥的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听说有自带H桥的单片机

我也好奇,MCU+H桥,好骚好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听说有自带H桥的单片机

灵动就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案是已经量产的,用在超迷你空心杯舵机上的。用国产的玩意还是要小心一点,如果讲便宜的话,一个舵 ...

低价格是 市场 和 领导 要求的,道理都懂,低价---低端产品---收益低---没钱改良---继续低价
国产的东西就陷入了低端低价的恶性循环
但是,对一个小公司、小工程师,又能改变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价格是 市场 和 领导 要求的,道理都懂,低价---低端产品---收益低---没钱改良---继续低价
国产的东西 ...

改变自己,换个好点的大公司,学点起薪高的热门点的技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案是已经量产的,用在超迷你空心杯舵机上的。用国产的玩意还是要小心一点,如果讲便宜的话,一个舵 ...

请问在小角度调节的时候,怎么防止过冲和摆动。因为小角度下占空比输出肯定很小,但太小又力不够不会动,加大又过冲造成震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在小角度调节的时候,怎么防止过冲和摆动。因为小角度下占空比输出肯定很小,但太小又力不够不会动, ...

这个东西就是做舵机的关键了。过冲一般不允许,但也不一定,得按应用要求来,一般还是先做到快速无过冲才行。

除了无过冲和一次到位以外,还需要到位后不要有来回的调节动作,这是不允许的。

现在的舵机,除了日本FUTABA,不管是有刷还是无刷,都会一直的有吱吱声,那就是没有到位,位置调节仍然在动作,就会有PWM脉冲出来。尤其是所谓的高频(PWM 20khz以上)舵机,现象更加明显。

测试方法就是低速扫描看指针,像FUTABA那种舵机,可以一个微秒一个微秒的响应,到位精准,而国内的舵机,就算你号称超越FUTABA的,那也是吹牛,懂行的一测一摸就知道了。国内舵机的低速表现就是一冲一冲的,为了消除那种噪音,他们一般把死区调大,但这个就失去了到位的精准。就是很多人体会的,要硬些就会振荡,不想振荡又会软趴趴的,很是矛盾。

想研究舵机的控制,可以买一颗FUTABA的最新的CB700回来玩一下。你就知道什么叫高水平控制。

网友(2020-12-30):
HT45F4833包你满意!

网友:
lz选定方案了?

楼主:
没有确定

楼主:
看着还行,就是脚太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着还行,就是脚太多

要求能不能不要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能不能不要那么多

哈哈哈哈可以可以可以,没有完美的东西,包括芯片

网友:
困难时期,    能找到货就行了,  供货好的        要求不能 太高

网友:
合泰的芯片 供货好吗?我们之前一颗ADC芯片直接报12周,没法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