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雾发生模块哪里能买到

楼主(2020-11-04):
单位要做一个空气质量的检测净化演示箱,需要一个产生类似香烟烟雾的装置或者模块,现在想用电子烟来代替,直接控制电源或者开关量就可以产生烟雾,烤烟或者烟油都可以,从某宝上查  和谐电子烟。坛友们有推荐的 或者现有的吗?

网友A:
电子烟那种也只是蒸发烟油吧?然后跟加湿器一样应该会很快在空气中蒸发消失掉?可以搜索下  “影视烟饼”  或者  “舞台 烟雾”

网友B:
去外面商店买烟或者网上买烟饼就行了
注意烟饼不要粉碎了用,有的时候会爆炸

网友:
搞檀香烧,逼格也就上去了,蚊香呢可以驱蚊

网友:
航模拉烟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烟那种也只是蒸发烟油吧?然后跟加湿器一样应该会很快在空气中蒸发消失掉?可以搜索下  “影视烟饼”   ...

那这用来演示净化器的净化效果不是很好么,不用净化就自己消失了。

网友C:
不要用电子烟,正规使用香烟吧,双塔山牌子。。。。一些国标测试也是写明用香烟作为被测体
实在不用想用香烟可以用松香,一丢丢点松香一加热就可以冒出很大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烟那种也只是蒸发烟油吧?然后跟加湿器一样应该会很快在空气中蒸发消失掉?可以搜索下  “影视烟饼”   ...

烟饼得手动点啊 或者加热点燃  但是没法控制  只能直接烧完了,而且每次演示都要重新加烟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外面商店买烟或者网上买烟饼就行了
注意烟饼不要粉碎了用,有的时候会爆炸 ...

烟饼不容易控制呀    比如只想发生5秒 不太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电子烟,正规使用香烟吧,双塔山牌子。。。。一些国标测试也是写明用香烟作为被测体
实在不用想用香 ...

以前用香烟  但是还要手动换,现在就想不用老手动操作的,   加一次耗材  能演示个十几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