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串口数据上阿里云一定要MQTT协议的吗?

楼主(2020-11-04):
请教一下,串口数据上阿里云一定要MQTT协议的吗?TCP的不行吗?

网友A:
MQTT是一个现成的协议,阿里云的物联网服务可能也使用了MQTT这个现成的协议。

但如果你租用阿里云的vps主机,可以随便用自己定义的协议,前提是写相应的程序。

网友B:
行,你得自己写服务器,自己定义协议上层。

如果你不需要反向连接控制,随便啥协议都行,原始的tcp, http, 甚至UDP都行。 如果你要反向控制,建议你还是MQTT,因为看起来你自己就算能写长连接管理也不会超过MQTT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MQTT是一个现成的协议,阿里云的物联网服务可能也使用了MQTT这个现成的协议。

但如果你租用阿里云的vps主 ...

谢谢,服务器程序也可以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你得自己写服务器,自己定义协议上层。

如果你不需要反向连接控制,随便啥协议都行,原始的tcp, http ...

是上边那朋友说的租服务器自己写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上边那朋友说的租服务器自己写吗?

算了,别写了,连接到阿里云的物联网平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了,别写了,连接到阿里云的物联网平台吧

明白了,就是原来的TCP协议 要转成MQTT上阿里云。

网友C:
我最近也在关注嵌入式端上传数据到云端的方案。

也曾纠结:用MQTT,还是传统数据库SQL之类。
对比后觉得:还是MQTT方便,好多模块/中间件都有了,先用着,后续有明确需求再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关注嵌入式端上传数据到云端的方案。

也曾纠结:用MQTT,还是传统数据库SQL之类。

谢谢,看来后面搞这个的会越来越多。

网友:
一定要用阿里云?别的云有可以直接支持TCP的

网友D:
现在也有些串口DTU直接支持阿里云,可以买来直接用,你就不用关系上云那部分了

网友E:
很多模块内部都已经集成MQTT了,所以,无需自己对这些串口数据进行打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也有些串口DTU直接支持阿里云,可以买来直接用,你就不用关系上云那部分了 ...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模块内部都已经集成MQTT了,所以,无需自己对这些串口数据进行打包了。 ...

谢谢,查到了一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关注嵌入式端上传数据到云端的方案。

也曾纠结:用MQTT,还是传统数据库SQL之类。

MQTT跟SQL毫无关系吧

MQTT只能算一种通信协议,跟数据库没丝毫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MQTT跟SQL毫无关系吧

MQTT只能算一种通信协议,跟数据库没丝毫关系

MQTT应该和数据库没关系。

我的回帖意思是:嵌入式端传数据到服务器两个方案作对比:1、MQTT;2、传统的TCP+SQL。或者说两个协议做对比:1、MQTT;2、传统的TCP。

网友:
MQTT应该算“消息集中管理方式”更贴切。
我正在搞lora网关内置net server的,带MQTT接口,可以在自己服务器中内嵌MQTT插件来和网关交互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