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宽电压输入,3.3V输出的DC-DC芯片

楼主(2020-11-04):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可以12V-3.3V输入,3.3V输出的DC-DC芯片,输入电压端上限可以再高一些,下限的话最好是支持3.3V左右,3.4,3.5V也可以输入,然后3.3V输出,电流最好是2A左右的

网友A:
tps5430,5.5-36v输入,输出可调节,3A。

网友:
你这个要可以到100%占空比的,不多。电压下限提高点的话,TD27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s5430,5.5-36v输入,输出可调节,3A。

这个好像不行,输入最好是X-3.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就PW2162了,是2A规格的,刚好满足你最低输入3.3V的要求。输入电压可到16V的

https://www.pwchip.co ...

蟹蟹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