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大侠,如下图开关的时候,非常容易烧器件,怎么处理比较好?

楼主(2020-11-04):
如图所示:

其中SIGNAL_IN是从DAC(DAC型号是AD5424)来的,输出直接接了放大器。
输出的波形为0.5-1.5之间的一个梯形波。
正常情况下,该电路工作是没有问题的。
有时候需要检测输出(WAVE_OUT)是否过流,当过流的时候要关断开关。
问题来了。当开关关断的时候,会发现很大概率将DA和放大器烧掉。
当开关关断的之后,万用表测量放大器的正输入端有-1.x V的电压。
怀疑是负电过去导致的,于是将电路改为如下图:

结果发现放大器基本很少烧了。
但是DAC仍然非常容易烧掉。
监测波形看,当开关关断的时候,DAC的输出会有一个3V左右的脉冲,持续好几个uS
尝试将该引脚通过二极管引到+3.3V,无果
尝试将该引脚和放大器之间串入1K的电阻,如果。
尝试在中间串入1K电阻和104电容,也无果。
暂时找不到方向了,请有经验的大虾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地,地弹了解一下

网友A:
另外,你的芯片的电源管脚不做退耦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的芯片的电源管脚不做退耦的么?

有去耦电容的,只是为了方便观察原理,这个图上没有画出来。

网友B:
关断了正电源,那个 -5V 还留着呢。仅是猜测。

网友C:
R129搞大点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29搞大点不行吗

R129尝试用过1k,同样会烧掉d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断了正电源,那个 -5V 还留着呢。仅是猜测。

因此才有了第二个图呢,可惜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A:
你已经确认不是信号线路的问题,那就是电源上出现过冲了,把dac的供电独立开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确认不是信号线路的问题,那就是电源上出现过冲了,把dac的供电独立开来试试看 ...

dac的电源是从24v转成5v,然后从5v转的3.3,通过示波器测试,也没有发现较大的尖峰脉冲。目前怀疑是从放大器的正输入端倒灌回去,导致烧掉的dac,因为在开关24v的时候,会在示波器上观察到放大器的正输入端有持续5_10us,幅值3v左右的一个电压。dac正常输出不会超过2.5v,但是这个电压又没有超过dac的电源,不知道会不会造成dac的损坏?

网友D:
放大器输入对地接一个钳位二极管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大器输入对地接一个钳位二极管行不

这个倒没有试过,不过按照图2,放大器应该没有那个io处于负电状态了。

网友:
你不是已经测试串接了1k的电阻还烧毁的么,不行你就把那个电阻拿掉,把运放电源分压给到运放的输入,再看看还烧不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没有试过,不过按照图2,放大器应该没有那个io处于负电状态了。

二极管是可以保护da的

网友:
干扰源应该来自开关,可以尝试开关两边并一个100nf的电容,或者开关后面加退耦

网友:
这电路设计的有点奇葩

R127反馈电阻难道不是接三极管输出么?

一个扩流电路非得搞成非线性的

网友:
运放正电压供电到底是5v还是24v,过流关断为什么要把运放电源也关了呢

网友:
最终输出WAVE_OUT的后面,如果存在着较大数值电容的话,那么很可能在S2关断的瞬间,WAVE_OUT的电平依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数值,而又由于电容C30和R126的存在,使得该电平传导到运放的输出端,又由于运放正电源处没有退耦电容的存在,带来V+迅速的降低,进而立刻使得运放的输出端电压远远超过其V+,而这种输出过压一般是运放不允许的(一些型号的运放只允许超过数百mV而已),会引起运放的损坏。而且,出了运放损坏之外,很可能这个超过电源轨的过压会从运放内部传导到运放的输入端,从而引起DAC的过压、烧毁。
个人感觉,发现输出过流,打算关闭输出的话,可以考虑在最终输出的通道上添加开关管。不宜直接关闭运放电源。

网友:
那 S2 不要按,SS14 不要接,估计就不会烧了。

网友:
R129改成个二极管隔离下,是不是这里有负电压过去烧了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