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墨水屏汉字取模软件可以让显示的字体没有那么大的颗粒感吗?

楼主(2020-11-04):
各位大佬前辈们,有谁知道那种电子墨水屏汉字取模软件可以让显示的字体没有那么大的颗粒感吗?目前在用的copyleft by Hrose不太行啊,取模后的颗粒感太强烈了,很影响观感。求求指教

网友A:
这标题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标题起的。。。

菜鸟一枚,第一次发帖,老哥见谅哈,话说老哥有没有什么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标题起的。。。

第一次发帖,见谅,老哥有什么推荐吗?

网友B:
“电子墨水屏”标题不合格。我已经帮你修改,警告一次。2次警告将被系统自动冻结ID一星期。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墨水屏”标题不合格。我已经帮你修改,警告一次。2次警告将被系统自动冻结ID一星期。

帖子标题必须 ...

哦哦,谢谢老哥,刚上来,确实不清楚这个,感谢老哥

网友:
屏幕的问题,这个屏幕分辨率就那么大,一颗点就很大,没办法

网友:
有灰阶的话靠亚像素效果能好一些

网友:
小分辨率,没有灰阶就只能是这样的效果,变不出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