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的0-90度的双轴倾角仪, 是否有用ADXL345来设计的?精度如何?

楼主(2020-11-04):
市面上的0-90度的双轴倾角仪, 是否有用ADXL345来设计的?精度如何?  就像这个模块一样的,价格也不贵 200左右就可以买到,一般这些用的啥方案?  我用ADXL345做了一个 精度有2度的误差,当数值还是很稳定的,这是否要全量程进行校正,就是每隔10度一个点进行校准。。。不知道成品倾角模块如何进行校准,还是就0 度 90度两个点校准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我知道的吗?

网友:
感觉主要还是算法

楼主:
具体啥算法?就静态测量而已。。估计你也没做过吧

网友A:
用重力矢量做椭球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重力矢量做椭球校准

需要专业设备吗?

网友:
这类设备都不是普通加速度芯片做的,村田有专门的倾角传感器,0.0x度甚至0.00x度都不是问题.

网友B:
另外ADXL345显然不合适做这个用途,16g的量程太大了,做角度测量加速度不会超过1g。选一个量程小一点的测量精度会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专业设备吗?

不需要, 出厂要做6面数据采集, 还要0-60温度校准, 再加 PCB 特殊设计, 才能做到年稳定0.1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ADXL345显然不合适做这个用途,16g的量程太大了,做角度测量加速度不会超过1g。选一个量程小一点的测量 ...

求推荐村田型号,没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 出厂要做6面数据采集, 还要0-60温度校准, 再加 PCB 特殊设计, 才能做到年稳定0.1度 ...

你所指的年稳定度0.1度这指标   是针对ADXL345这款芯片吗?  还是其它I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推荐村田型号,没搜到

https://www.murata.com/zh-cn/products/sensor/inclinometer
ADI看了一下也有  ADIS16209   adis16210 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所指的年稳定度0.1度这指标   是针对ADXL345这款芯片吗?  还是其它IC?

找TDK 加速度指标 小于10-5mg /摄氏度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urata.com/zh-cn/products/sensor/inclinometer
ADI看了一下也有  ADIS16209   adis16210  ...

大佬,搭车问一下。ADXL345这个精度和噪声级别,适合做设备振动超限检测判别吗?
很多小型的机械,振动上限要求不超过10Hz~250Hz范围,速度不超过0.7mm/s。我按简谐振动计算了一下,10Hz0.7mm/s对应的加速度,只有4.5mg左右,这已经和345的噪声接近了吧?

网友E:
我知道的, 有用几十万的精密转台逐点校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搭车问一下。ADXL345这个精度和噪声级别,适合做设备振动超限检测判别吗?
很多小型的机械,振动上 ...

ADI好像有专业的倾角传感器,搜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知道的, 有用几十万的精密转台逐点校准的...

每个点都校准一下。。那好麻烦  估计也很贵,出货量也很少吧

网友:
怎么这么大,芯片比绿豆还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佬,搭车问一下。ADXL345这个精度和噪声级别,适合做设备振动超限检测判别吗?
很多小型的机械,振动上 ...

不太了解震动的应用,不过我看到淘宝有做电动机震动监测的,可以看看别人的方案。

网友F:
好点的是ADL355, 目前是消费类加速度传感器噪声最低的。校准不容易,我记得公司之前买的水平尺传感器只有两轴,大概三万多一个,精度0.01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了解震动的应用,不过我看到淘宝有做电动机震动监测的,可以看看别人的方案。 ...

我看到的几百元的,精度只有0.01g,这个量级对应低频信号来说,可能不满足检测精度要求。比如,小电机0.7mm/s的振动上限,对应频率下限10Hz时,a=2*pi*f*V,a=0.044m/s^s,这个加速度值=0.044/9.8=0.0045g,精度是振动上限的2倍以上。如果振动只有上限值一半,那更不靠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点的是ADL355, 目前是消费类加速度传感器噪声最低的。校准不容易,我记得公司之前买的水平尺传感器只有两 ...

我有两个疑问:
1、水平尺传感器,用的也是ADXL355之类的MEMS吗?
2、如果只是直流偏差之类,校准还好一点弄。如果是噪声偏高,校准也没大意义吧?

网友:
楼上两位,355好像噪声确实比较小,25ug/sqrt(Hz),也许真的满足我的要求。就是价格270元左右,确实有点贵了。

网友G(2022-08-17):
引用 网友C:
求推荐村田型号,没搜到

SCL3300或者SCL3400

网友H:
引用 网友G:
SCL3300或者SCL3400

村田的传感器,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村田的传感器,好贵!

贵但是好用,普通加速度传感器搞不定高精度应用的。而且相对于他的精度来说,其实不贵。

网友:
常温的倾角主要是,安装误差,零偏,和尺度因子。全温的倾角在常温的基础上,要关注零偏和灵敏度,这个会随温度变化。

网友:
普通加速度传感器就够了吧,校准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