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相同名称器件正反都有只选择一面贴只能添加不同标识吗

楼主(2020-11-05):
SMT不能贴双面的,PCB画好了,因为正反有相同名称的器件,如何快速的选择贴一面的器件?都必需要在原理图中标注不同的标识来识别吗?还是有其它快速的办法?

网友:
坐标文件有正反面标识,告诉给贴片的厂只贴哪一面就行了

网友:
PCB板的正反面,不可以有相同的位号。

楼主:
不是位号,已经解决,谢谢。

楼主:
已经选择贴反面了,正面的元器件应该是不用管才对,下单助手全部给你列出来,让你一个一给核对,去删除。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选择贴反面了,正面的元器件应该是不用管才对,下单助手全部给你列出来,让你一个一给核对,去删除。太 ...

系统匹配的时候,会把二层可以贴的匹配上。在确认下单的时候,系统会按客户选好的层自动挑出不贴层的器件。不需要人要去删除。
付款后,在SMT订单列表 "下载相关文件"内可以下载未贴的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