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喇叭输出的音频可以直接电阻衰减后接入MIC_IN吗?

楼主(2020-11-05):
如题,需要把一路喇叭输出接到麦克风接口上,是否可以直接电阻分压衰减直接接入?MIC口是带偏执电压的。
如下图这样接可以吗:

网友:
一般可以,有些情况会有杂音

网友:
最好用个小变压器,起到阻抗匹配的作用。

网友:
交流耦合就够了

网友:
D类型功放估计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