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调过cs1237这款国产adc的驱动,分享下,谢谢

楼主(2020-11-05):
如题……
看它的时序图看的懵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个类似ADS1256,可以看看他的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类似ADS1256,可以看看他的时序

不太一样吧, 1256的MOSI 和MISO 是分开的, 它这个一个数据脚 一会当输出,一会当输入。

网友B:
参考HX711   ADS1232等,都一样,程序都能通用,检测一个下降沿,然后给时钟信号,读取数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HX711   ADS1232等,都一样,程序都能通用,检测一个下降沿,然后给时钟信号,读取数据就行 ...

但是现在是要进行配置,配置增益和采样率,卡在这了,默认的参数不达标。

楼主: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qq_34533248/11037165
  哪位有分帮忙下载一下

网友:
最好数据线是中断口,配置和读数据时关闭中断,待中断来了,在中断服务中读数据,且中断优先级要高点(可能被别的中断打断),时钟线低电平时间超过多少微秒就在powerdown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有啥懵逼的,直接给你份代码,一直在用没啥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D:
除了电桥输入可以其他应用吗,电压电流采集适合吗?或者PT100,热电偶采集适合吗

网友E:
楼主这个是做什么用的,这个一般称重用的最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是做什么用的,这个一般称重用的最多

采集光电探测器的输出信号

网友:
国产芯片也不错了

网友(2022-05-11):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有啥懵逼的,直接给你份代码,一直在用没啥问题,仅供参考

这个芯片稳定不?

楼主:
精度一般,稳定没验证过,就做了个demo板,后面没弄了

网友(2022-07-18):
引用 网友D:
除了电桥输入可以其他应用吗,电压电流采集适合吗?或者PT100,热电偶采集适合吗 ...

PT100可以

网友(2022-09-25):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有啥懵逼的,直接给你份代码,一直在用没啥问题,仅供参考

看了一下代码不错,最近计划用CS1237做一个温度采集,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以前有用过,好像时不时的有一个异常值跑出来,不知道有用过的是不是也有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