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pi和lvds的差分对,p和n可以交换不?

楼主(2020-11-05):
之前做以太网,差分对可以交换,这样布线方便很多。
看e2e ti有个贴子,他说任何差分都可以交换:

“不光TUSB3410这一款,任何差分对间的正负都可以交换,只要保证对应关系就好,可以看下datasheet Page 34的图更直观一些,可以看到RXP和connector端的RXN连,RXN个connector端的RXP连,同样,TXP和TXN也对应的connector 端的TXN和TXP,这样是没问题的。”

m i p i和lvds的差分对,p和n可以交换不?有经验的朋友来指点一下/

楼主:
网页连接无法复制上,说有敏感词。

网友:
不要放纵自己,尽量避免交换,绕一下或者打个过孔的事

网友:
Lvds 不清楚,但mipi 的lp状态是区分p, n的

网友:
不能随便反,但是芯片内部一般都有寄存器配置可以取反,如果你改不了寄存器就放弃吧,这两个协议都不是自动判断正反的。
以太网协议有自动协商,可以自动取反。

网友:
能不能交换跟PHY本身有关,有的支持,有的不支持。想交换前需要去看下规格书。

网友:
"任何差分信号都可交换使用" 这个可不正确,
差分+, 和差分- 是不可以交换的, 参考RS485 通讯;

能支持随便接的是芯片做了自动交换的功能, 现在就连RS485有个别型号的芯片也支持+/- 自动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