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C8T6无法写片,最终结果出来了,(原贴主已经正式回复了)

楼主(2020-11-05):
其实每个月接到这种 反应采购芯片有问题,几乎每次的处理结果都挺无语的。

其实购买原装芯片  尤其是这种 每天销量10万+的 出现批量质量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小。 客户买的是2020年36周批次

可能我们有了经验,所以每次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是从最简单的地方看看,不会从复杂地方分析,基本每次问题都是在最简单的地方。

收到芯片后, 用烙铁拖了下芯片 ,然后重新测试  就可以下载程序了。 辛苦网络大神各种用心分析。

现在客户将105个让我们帮忙维修下,并支付了200元的人工费,非常感谢这样对我们信赖的客户
------------------

105片货都到了,虚焊目测大概有12片左右,为了以防万一,全部统一处理了,另外有三个位置的电阻弄错了,这样就解释了拖焊后每片都可以从SWD 位置烧录,但是从485接口位置烧录不成功

网友A:
    正式回复一下:

    1、致谢

    首先非常感谢阿莫论坛和关注此事的坛友们,感谢你们无私而热心的帮助,更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谢谢你们!
    同时,也非常感谢【在芯间】周总和他们SMT团队及时而专业的技术支持,是他们帮助我们顺利的解决了此次芯片不能下载的实际问题,非常感谢!

    2、简介

    2020年10月23日在【在芯间】购买的105片STM32F103C8T6,在深圳**贴片厂SMT返单加工的,SMT回厂后,一片都不能写片。当时,我们对设计、PCB、单片机和SMT的所有环节都进行了分析和排查:
    1) 我们公司(公众号:紫波电子)是专业研发、生产和销售紫外线强度监测仪和强度变送器的厂家,产品面向全国,个别产品也出口。此次这个产品是批量产品,是经过市场长期检验过的,设计应该不会有问题;
    2) PCB板是2019年10月批量生产的,也进行了大批量出货,肯定不会有问题;
    3) SMT是返单,所以没有怀疑有工艺问题。
    4)单片机是STM32F103C8T6,是“明星”产品,由于多方面原因,今年供货特别紧张,而且价格也不稳定。之前此芯片一直在**创商城购买的,这次没有货,交期又紧,所以,在【在芯间】补的货,据网友反馈,之前是国内生产的,管脚是白脚,这次是马来西亚生产的,管脚是黄脚。
    通过几个环节的分析和排查,问题锁在了单片机身上。所以,就联系【在芯间】,将单片机不能写片的情况反馈给了他们。【在芯间】周总非常重视此次事情,并组织专业人员给我们处理。经过他们对单片机管脚重新上锡、过回流焊,今天上午我们重新测试,全部写片成功。

    3、结果
    【在芯间】元器件完全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放心购买,而且听周总介绍,他们可以元器件、SMT一条龙,这就完全解除了长期困扰我们的“不能一个地方完全搞定”的心病,他们没有这样限制、那样规定的很包容。
    这对我们成品厂家来说,是天大的福音!

    4、期望
    我衷心的希望国内PCB生产厂、元器件供货商、SMT厂家们,多对像我们这样的小企业着想,人都是有感情的,你对他投桃,他们定会对你们送李的!

ZB-UVI485拼板贴片背面图

ZB-UVI485拼板贴片背面图

ZB-UVI485拼板贴片正面图

ZB-UVI485拼板贴片正面图

ZB-UVI485探头图1

ZB-UVI485探头图1

ZB-UVI485探头图2

ZB-UVI485探头图2

网友B:
50smt貌似也是论坛商家,焊接质量这么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smt貌似也是论坛商家,焊接质量这么差么?

不好说,SMT 涉及的很多问题,锡膏  烤炉  等等

网友:
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0smt貌似也是论坛商家,焊接质量这么差么?

STM32F103C8T6分两种,
一种产地是中国,打标是CHN,引脚白色,容易爬锡
一种产地是马来西亚,打标是MYS,引脚黄色,不易爬锡

他买的这种是马来西亚,MYS的。

我之前一直指定商家拿CHN的,但是最近CHN假货泛滥,不得不选择MYS。

网友C:
看图片,是把所有器件都用烙铁拖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F103C8T6分两种,
一种产地是中国,打标是CHN,引脚白色,容易爬锡
一种产地是马来西亚,打标是MYS ...

是的,黄色脚,对用的锡膏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是把所有器件都用烙铁拖了一遍?

只对芯片拖了一遍,其他的没动

网友:
原帖做个澄清就好了,为啥要删了啊?

网友C:
还是比较好奇,是哪个引脚虚焊了,虚焊原因,我也买了同一批次,过几天上机,有点怕啊

网友D:
原贴不见了啊

原来的楼主呢,持续关注后续发展呢

网友:
前面看原贴那架势以为怎么也是个芯片问题,没想到就是虚焊 还折腾这么久 …………

网友:
这样只能万用表逐个引脚测通断了,光看图片焊接还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比较好奇,是哪个引脚虚焊了,虚焊原因,我也买了同一批次,过几天上机,有点怕啊 ...

哈哈,不要太过敏感,也有可能是个列,我们每天都加工STM32F103C8T6,暂时还没有接到这类的反馈,所以你不用太担心

网友:
最好用电子显微镜拍一下虚焊的引脚,楼主位的图片有点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贴不见了啊

原来的楼主呢,持续关注后续发展呢

哈哈,这话说的 难道这里还可以搞迫害不成,问题找到了 原贴就删了,现在客户委托我们全部处理好105个,也支付200元的代处理费。

网友E:
这里有几个可能。
1. 某SMT比较垃圾。这种引脚都全部出现SMT问题,难以置信。
2. 某工程比较水,排查问题连拖焊都不会。
3. 105个产品,自己手工拖一下,也就一个下午的时间,快递来来去去都花了很长时间了。
    另外如果是SMT问题,为啥不寄回给SMT厂,免费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有几个可能。
1. 某SMT比较垃圾。这种引脚都全部出现SMT问题,难以置信。
2. 某工程比较水,排查问题连 ...

这个问题 有可能 ,有可能, 我这边刚好有人手时间对的上,然后弄完之后,还可以全部帮测试下,不用担心有一些没有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STM32F103C8T6分两种,
一种产地是中国,打标是CHN,引脚白色,容易爬锡
一种产地是马来西亚,打标是MYS ...

假货是指翻新件?还是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M32F103C8T6分两种,
一种产地是中国,打标是CHN,引脚白色,容易爬锡
一种产地是马来西亚,打标是MYS ...

我还以为那黄色的引脚是氧化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假货是指翻新件?还是别的?

国产XX32白片打标。

网友:
建议楼主以后开通一个服务,烧写代码和测试服务。。。

网友G:
开始查问题的人太水了,这种问题仔细看看焊接的效果,几乎都能对焊接怀疑

网友:
很好奇这板子干啥用,正面没看到输入输出接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始查问题的人太水了,这种问题仔细看看焊接的效果,几乎都能对焊接怀疑 ...

板子画的也很水,丝印满天飞,太TM丑了。

网友:
喷SMT的智商这么低吗?试问引脚不氧化可能出现SMT不良吗?可能吗?那板上阻容跟其他器件是不是也得拖一遍锡呢?

网友H:
原帖我也看了,没人想到是引脚氧化导致的,做人做事要事实求是,SMT正在喊冤,即便SMT工艺稍差,最多助焊剂残留,不可能大面积引脚虚焊,加上楼主位讲的拖锡就OK,由此断定引脚氧化。别侮辱工程师的智商!

网友:
同一批PCB,不同批次料加工出问题,这种情况最好排查,直接对换就能找出问题。
越是觉得简单不会出问题的地方,往往就是问题点,

所以不试过之前不要凭自己主观经验去判断,动手去试试才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帖我也看了,没人想到是引脚氧化导致的,做人做事要事实求是,SMT正在喊冤,即便SMT工艺稍差,最多助焊剂 ...

哈哈  别激动,批次是2020年36周,像你说的引脚氧化 这个情况基本排除,

以前我们就做个ST单片机的黄色脚的爬锡试验, 有铅锡膏正常,国产和进口品牌都能正常爬锡, 无铅锡膏,2款国产的虚焊严重,千住的M705,爬锡正常。

ST单片机的黄色脚 和黑色脚 两种工艺,普通锡膏难上锡,确实很多SMT厂都进过坑,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帖我也看了,没人想到是引脚氧化导致的,做人做事要事实求是,SMT正在喊冤,即便SMT工艺稍差,最多助焊剂 ...

STM32的有些引脚本来就是不容易上锡,我们用的407VGT6也有这个问题,菲律宾产的,引脚发乌,就是不容易焊接。
再说2020第36周的片子,很难引脚氧化。

网友:
这种105个都焊接不良的 不太可能吧。多少都会有点好的。从没遇过这样焊接良率为0% 的事件。

网友:
前几周有碰到一片STM32F103C8T6出问题的,程序运行速度变得很慢,比如指示灯500ms应该闪烁一次的,变成好几秒才闪一次,按键,液晶刷屏也明显变慢了,但串口通讯正常,3.3V供电正常,8M晶振振荡正常,但芯片的复位端悬空,量其电压在2.7V左右,明显不正常。重新焊接,反复的重新烧写,都不行,最后换一片OK了。供应商一直保证是原厂正品,寄给他们分析,也没分析出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C:
STM32F103C8T6分两种,
一种产地是中国,打标是CHN,引脚白色,容易爬锡
一种产地是马来西亚,打标是MYS ...

印象种好像是菲律宾才是黄色脚啊,马来西亚白的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印象种好像是菲律宾才是黄色脚啊,马来西亚白的很啊

不同型号情况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帖我也看了,没人想到是引脚氧化导致的,做人做事要事实求是,SMT正在喊冤,即便SMT工艺稍差,最多助焊剂 ...

这个黄脚STM32确实垃圾,批次036很新,是今年8月的,常温保存下并没有被氧化,但是,黄脚过炉时候,温度爬升到锡还没熔化的时候,黄脚就提前氧化发黑了,接着锡才熔化,然后它就虚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别激动,批次是2020年36周,像你说的引脚氧化 这个情况基本排除,

以前我们就做个ST单片机的黄色 ...

你说的能爬锡正常的千住M705锡膏,是不是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别激动,批次是2020年36周,像你说的引脚氧化 这个情况基本排除,

以前我们就做个ST单片机的黄色 ...

再问一下,像这样子的,算爬锡正常还是异常?

因为我也买了在芯间的MYS 036 黄脚批次,跟原楼主同一条产线,过几天上机,有点担心也出问题。

网友:
算了,不说了,我自己干过芯片的封测,熟得很,从框架,绑线,电镀,冲脚.....你们爱咋说就咋说,楼上说乌脚的,只能说too yang,从来没听说过这种工艺,407引脚发黑的百分百保存不良氧化严重。

网友:
芯片要保存好,抽真空袋子,最好。上线前,温度烤一下,就容易上锡了。好点的贴片厂都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帖我也看了,没人想到是引脚氧化导致的,做人做事要事实求是,SMT正在喊冤,即便SMT工艺稍差,最多助焊剂 ...

我也这么想,不可能那么多板子都是虚焊导致的。

网友:
新旧板ic互换就可以排除是否是ic的原因了。。。。这个很简单,但原楼主就是。。

网友:
这里我要说句公道话(首先我不是楼主提到的SMT员工),SMT上 做过还未出现过ST虚焊,直接偶尔有几块板子(3K的量碰到1-2块),引脚不上焊锡,自己拖下就行,类似楼主这样的的问题量,做了十几年产品还未碰到,这个原因很杂很多,因为我在SMT厂呆过,首先芯片进货渠道来源也要规避,板材保存条件等,当然SMT厂也要注意,最后咱们都是搞技术的,碰到问题   还是要有最基本的排查能力,不可逮到一个问题,否定一切!   多半都可以  沟通解决问题,你可以找到SMT厂   还是很好沟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式回复一下:

    1、致谢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一会说芯片虚焊,一会说焊错电阻。
究竟哪个是答案?

网友:
确实有三个电阻贴错,其中两个电阻是将RS485A/B串联的10欧姆电阻贴成了4.7K,另一个是将3.3V串10欧姆接VDDA的电阻贴为4.7K。
但是,我们程序下载采用SWD接口,这3个电阻,对芯片下载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
希望大家多一些包容,我们在工作中难免出现失误,这也是前进中的失误,只要这次遇到了,认真吸取教训,不断总结并加以完善,一定会做得更好!

网友:
是否可能芯片的管脚掉出包装来过而变形?如果是管脚材质问题导致的趴锡差,可能100片中不止十几片,比例会更高。
如果是部分芯片人工夹持过,可能是操作者用力不当造成的管脚高低不平,这样SMT后可能会出现偶尔几个管脚无法完全贴合PCB的情况发生。

网友:
44楼怎么消失了?

网友J:
“另一个是将3.3V串10欧姆接VDDA的电阻贴为4.7K”,这个是引起不能下载原因,因为MCU 根本没工作,VDDA 包含了最重要震荡电路,不管是内部RC 还是外部晶体,都需要合规的VDDA 才能启振,然后提供CLK,这种故障新旧板对调一下MCU 马上能找到问题,可是LZ一直以无铅焊接的,mcu焊不下来等理由,不进行这些最基本的操作,确实耐人寻味。

网友:
说明芯片没问题。都是焊接引起的

网友:
是哦,你不说我都没有留意

网友:
楼主你不知道原厂的STM32F103C8T6都是0x1AB开头的吗,国产的都是0x2

网友K:
呵呵呵
不管什么脚
随随便便焊,没几次遇到SWD下不了程序的
何况100片都不行。
鬼都不会信。
STM32就是晶振没有焊,复位没有了
用SWD也是可以下进去程序的。

楼主:
44楼置顶了呀, 是不是过于敏感?

网友:
这公司集研发生产销售一体。排查一个简单的下载问题都需要返到厂家,让一个卖芯片的查找问题。可想而知,有多不专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44楼置顶了呀, 是不是过于敏感?

看到了,我在手机上是从后往前看的。

网友:
楼主位已经把事实表达很清楚了,有做电子加工经验的都知道,芯片引脚一般都是白脚(分为粉脚和亮脚)为主,这是专门做了容易上锡的镀层。如果是黄脚,这种脚缺少保护层,很容易氧化,对保存环境要求很高,就算是新年份的,也容易出问题。这年头芯片到处缺货,能买到这种黄脚的已经算不错了。卖家应该事先跟客户说明引脚的情况,然后提醒贴片厂要用对应的锡膏,不能用普通的锡膏,然后如果贴片厂事先知道是这种脚,怕担责任大概率是不会接的,除非事先声明芯片焊接出问题不要贴片厂负责。换做是我,哪怕是多花钱也要用白脚的,这种黄脚的吃过亏再也不敢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XX32白片打标。

现在市场上应该有很多国产白片打标进口的。我指的是一些电机驱动等外围芯片,很多采购不懂,按照国外品牌价格采购。其实是国产

网友:
100片全部下载引脚短路,还是不敢相信。做硬件最怕的就是只排查到表面原因

网友L:
完全看不懂什么问题了:
楼主位先是提到了重新拖焊就可以SWD烧录,然后又补充是电阻错了导致SWD可以烧录,485不可以烧录(我记得事主最先说的是无法写片,正常理解应该是SWD无法烧录)。
后续事主补充是VDDA的10R电阻焊错了4.7K

那么问题就来了:
1. 焊错电阻是BOM错了还是贴片贴错了? 如果是前者且问题是贴错电阻导致,事主是否应该给贴片方致歉?
2. 如果是焊错电阻导致的无法烧录, 那楼主位提到了重新拖焊就有问题了, 电阻焊错是拖焊就可以解决的吗? 如果焊接导致的无法烧录,为什么又要提焊错电阻的事情?

以上两个问题,不管什么答案, 这个帖子涉及的三方,都有两方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完全看不懂什么问题了:
楼主位先是提到了重新拖焊就可以SWD烧录,然后又补充是电阻错了导致SWD可以烧录,4 ...

1.BOM表是对的,贴片厂错了,贴片厂也承认了,这个客户可以提供聊天记录,
2.电阻出错的情况下,不影响SWD的烧录,只影响485的烧录,可以私信提供客户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另一个是将3.3V串10欧姆接VDDA的电阻贴为4.7K”,这个是引起不能下载原因,因为MCU 根本没工作,VDDA 包 ...

你这个说法比较片面, ,你可以加我QQ,我发原理图给你,

这个位置的电阻出错,不影响SWD的烧录,但是会影响485的烧录

或者你仔细看下模块照片,应该也能猜的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早就断言这个帖子是在侮辱坛友智商。

我发现你特别喜欢看热闹,不过让你失望了。

客户原理图已经发给我了,我也要求私信给几位留言的人,这个位置的电阻出错,不影响SWD 的烧录,但是会影响485的烧录,

贴片厂也承认自己贴片电阻错误,这个聊天记录没有贴出来,怕影响同行,你可以去和他们求证,我想你们这个应该是关系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呵呵呵
不管什么脚
随随便便焊,没几次遇到SWD下不了程序的

明明写的105片里有12片虚焊 怎么看成100片都不行了。

我们自己也是做SMT 过来的,什么坑都遇到过,这个不见怪.你是自己给自己焊,和工厂每天很多杂的订单,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也是做了3年,才敢推广SMT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明明写的105片里有12片虚焊 怎么看成100片都不行了。

我们自己也是做SMT 过来的,什么坑都遇到过,这个 ...

原贴应该是说全都下载不进去吧!
是100个全都下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原贴应该是说全都下载不进去吧!
是100个全都下不进去!

客户用485接口下载的。我们用SWD 接口下载的,

SWD 方式下载 不成功是12片 这个是虚焊造成。 485接口全部下载不成功,是虚焊和贴片厂电阻出错造成

网友K:
引用 楼主:
客户用485接口下载的。我们用SWD 接口下载的,

SWD 方式下载 不成功是12片 这个是虚焊造成。 485接口 ...

我倒想知道原厂的BOOT支持485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倒想知道原厂的BOOT支持485吗?

支持的 换了电阻 就可以直接下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用485接口下载的。我们用SWD 接口下载的,

SWD 方式下载 不成功是12片 这个是虚焊造成。 485接口 ...

如果发帖时直接这么说,就没有人有疑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的 换了电阻 就可以直接下载的

楼主位的图片只有4条线,V+,GND,485+,485-
在没有SWD烧进程序之前,如何进官方的BOOTLAODER呢?
那怎么也得是进自己的对吧?

网友:
这个帖子里原帖主的回复,看的让人尴尬,几乎就是一个最小系统板,搞得像要倒闭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

原楼主对没有预写bootloader的板子直接通过485接口下程序,当然下不进去。估计 ...

哈哈,果然 还是你最激动,别激动,发现就你一个人 反复说智商!

收到3个样品板子后,我用SWD下载不进,拖焊后才可以下载进去。你反复故意错误引导大家,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如果你是怕影响你们家贴片生意,你大可告诉我,我直接删了贴就是了。

还有把三个电阻贴错了,这个你们怎么解释呢

网友:
怎么不知道,还有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