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有坛友操作过吗

楼主(2020-11-05):
在网上买的二手电源,设置电压后按out键没有输出。卖家也不会操作。

网友A:
这款电源在网上几乎找不到资料。
你这样操作试试:改完电压后按Enter,然后再按Output。
再不行可以联系我们坛子里面的范总,ID好像是:fanshanyang,他们家有这种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电源在网上几乎找不到资料。
你这样操作试试:改完电压后按Enter,然后再按Output。
再不行可以联系我 ...

是的资料好像有,不过操作一下,还是没有输出。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个空壳子

楼主:
拆过,不是空壳子。

网友B:
1.有没有继电器吸合声音  2.输出指示灯亮吗,3.按键老化了,经常按导致的

网友C:
哈哈,需要先确定是操作的问题还是机器本身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有没有继电器吸合声音  2.输出指示灯亮吗,3.按键老化了,经常按导致的

这个应该是mos管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需要先确定是操作的问题还是机器本身就有问题。

是的,所以问一下坛友有没有这款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