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EDA 自动排布PCB编号的建议

楼主(2020-11-05):
布完线,覆完铜,还要挨个拖动元件编号,旋转 排位。偶尔看漏还会错位几个,干涉几个。
虽说不复杂,但是貌似可以做点自动化的功能。
这种事情是不是可以做自动实现,或者自动实现一部分。

将编号自动排在器件周边,模仿人工操作,移到关联器件的附件,
根据空地面积调整排放角度,
复杂的密集的,甚至自动放置指向箭头。

这样即使不是特别完美,手工调整起来的时候 也应该任务量轻一点。

在线EDA的优势,也可以慢慢优化算法。
这功能不会在专业版又做了吧

网友:
这个功能好,元器件在PCB的布置位置和原理图的位置相关联这样会方便很多。

网友A:
选中全部元件,在编辑菜单,编号位置批量设置

网友:
非常喜欢其他软件的这个功能: 第一页元器件开头都是 1xx, 第二页 2xx。  如电阻第一页就是: R100 R1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全部元件,在编辑菜单,编号位置批量设置

并不是**Desiger 那种简单机械的统一排布。
而是说加入自动判别周围布局,而改变自身编号位置方位的 稍微智能一些的排布方式。
模拟人工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不是**Desiger 那种简单机械的统一排布。
而是说加入自动判别周围布局,而改变自身编号位置方位的 稍微 ...

自动插空+自动旋转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插空+自动旋转角度?

对,甚至大小也能适当调整,我可能想太天真了
这个调整丝印编号的操作,根据电路板大小,人工调整也需要不少时间。
如果能智能到拟人自动操作,这功能将是颠覆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甚至大小也能适当调整,我可能想太天真了
这个调整丝印编号的操作,根据电路板大小,人工调 ...

我们记录一下,插空和自动摆放好做,自动调整大小和摆放足够合理舒服可能不好做,主要是需要有足够多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