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选型,触发电流是选大一点还是小一点

楼主(2020-11-05):
请教各位:对于常见的可控硅BTA16-600,触发电流有不同等级,比如10mA,25mA,50mA,我驱动一个100W的交流电机,触发电流该选哪个合适?

网友A:
电机强干扰,选大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强干扰,选大的好

我也有这个猜测,额定触发电流要求高的,不太容易受小干扰影响,但是仅限于猜测,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
如果只是用可控硅驱动接触器控制电机的开与关话还行,如果是用可控硅控制两个接触器用来控制电机正反转的话,建议你还是用回继电器吧,不然你就等着炸机好了,炸的非常响的那种。

网友B:
控制电机用两个单硅反并联使用。耐压800V以上。如果不差钱就买固态继电器。只控制开关就用交流接触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电机用两个单硅反并联使用。耐压800V以上。如果不差钱就买固态继电器。只控制开关就用交流接触器吧。 ...

我没有用过单硅,手头的九阳的豆浆机就是双向可控硅,可用来电机调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过单硅,手头的九阳的豆浆机就是双向可控硅,可用来电机调速。 ...

双向可控硅在控制感性负载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关不断的情况。所以用两个单硅会更好。
你一定要用双向可控硅就一定要注意调相尽量不要超过90度。